自复式过欠压保护器常见问题解答

楼主(2017-05-24):
1、自复式过欠压保护器有什么作用?作用是什么?

主要用于低电压保护,比如电动机,电压过低不让启动。 2、电源过欠压保护器原理是什么?

电源欠压过压保护器是通过测量电源电压,在继电器内设置电压范围,输出节点。当电压低于给定值和高于给定值时,继电器动作,用于切断供电回路。 3、自复式过欠压保护器无故断电是怎么回事?

①欠压保护器故障,或是保护器欠压保护设定值设置不当!

②可以测量一下接入端电压,若电压正常,则为产品故障,或产品内部用于分断的继电器吸合电压达不到,无法吸合,可以试试真有效值测量,误差小于1%的产品。

4、自复式过欠压保护器能否用断路器取代?

当然不行,因为两者所保护的内容不一样。断路器主要的功能是开断短路电流,既当发生短路故障的时候,断路器会跳闸保护设备。而欠压保护器的作用是当检测到系统电压低于设定值的时候跳闸。

5、自复式过欠压保护器的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最小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与电压有很大关系,还与电气表面的污浊程度和带电体的形状有很大关系,你所说的断路器的最小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是在一个已知额定的电压下,所以在同等电压下, 最小电气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应该是一样的。所以这里主要看的还是电压级别.下面的选择可以作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