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烧电阻

楼主(2017-05-24):
用的富士750W电机,电阻是200W15欧的,一通电归原点后电阻直接冒烟,这是哪里的问题,更换驱动器也是一样的,

网友A:
阻值太小了,选择合适阻值。

网友B:
是新安装的,还是已使用过的。

网友C:
   是不是制动电阻选型有问题,过小了,或是输出制动电阻接线有问题?

网友D:
更换驱动器也是一样。       如果是新的,明显选型不对。这种问题要参考2楼的说法,讲清楚才好帮你。

网友E:
看伺服驱动器的手册,关于制动电阻选型的

网友F:
回原点后有没有别的运动指令?电阻本身是否好的?电阻到驱动器接线以及驱动器接线是否正确,参考说明书确认基本的。另外750W电机200W  15欧的电阻选型应该没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回原点后有没有别的运动指令?电阻本身是否好的?电阻到驱动器接线以及驱动器接线是否正确,参考说明书确认基本的。另外750W电机200W  15欧的电阻选型应该没问题。

明显就是阻值偏小啊!我记得以前我用的120欧姆的啊

网友H:
要按照伺服驱动器说明,选择电阻大小与之匹配!

网友E:
必须合理选用电阻的阻值和功率

网友I:
直流总线电压310V,电阻15欧,电流20.67A,瞬时功率6.4kW。没把驱动器报销就不错了。

7楼靠谱,120欧姆,2.583A,瞬时功率800W,电机功率750W,匹配。

网友J:
可能是你伺服电机电阻值参数设置有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I:
直流总线电压310V,电阻15欧,电流20.67A,瞬时功率6.4kW。没把驱动器报销就不错了。7楼靠谱,120欧姆,2.583A,瞬时功率800W,电机功率750W,匹配。

这个,因为我经常用伺服驱动器,我会根据制动力调整电阻

网友K:
电阻阻值太小导致泄放电流太大

网友L:
高速输出点发脉冲只有几十毫安的电流,I=U/R,选择对应的电阻值就可以了

网友M:
应该不是阻值的问题吧!!!

网友N:
要不就是电阻太小了,要不就是驱动器选型不对,确定线路没有问题吗,最好问下供应商

网友O(2017-06-23):
看下是不是电阻接地了?

网友N:
估计阻值太小了,建议换个大的。

网友P:
选型没错,只是你接入的电源电压过高,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