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配电线路及施工工地配电

楼主(2017-05-24):
低压配电线路是指经配电变压器,将高压10KV降低到380/220v等级的线路,也就是从变电所发送到设备之间的低压线路。

低压配电线路在设计变电所接线方式时,就应该加以考虑了,工厂里对一些用电量较大的车间,还设置车间变压所,由变压器对各用电设备进行供电,而对用电量较小的车间,就由配电变压器直接供电。

低压配电方式

低压配电方式

低压配电线路根据负荷的类别、大小、分布情况及负载的性质,进行设计布局,一般有放射式和树干式两种配电方式,如右图所示。

放射式线路可靠性好,但投资费用高,故现在低压配电接线常用树干式,它可获得充分的灵活性,当生产技术改变时,配电线路不必进行较大的变动,因此树干式配电方式的费用较低廉,这就是它的两大特点。当然从供电的可靠性而言,它不及放射式。

低压配电线路种类

低压配电线路有两种安装方法,即电缆敷设法和架空线敷设法。

电缆线路因在地下敷设,所以对外界的大风、结冰等自然影响很小,而且地面上不露电线,从而美化了市容与建筑物的环境,但是电缆线路的投资费用较高,检修较困难,架空线路的优点刚好与它相反。所以对于一般无特殊要求的场所,低压配线都采用架空线路敷设法。

低压架空线路一般是用木杆或水泥杆制成电线杆,用瓷瓶把导线固定在电杆的横担上。两根电线杆间的距离在院内约为30~40M,而在空旷的地带可达40~50M,导线之间的距离为40~60厘米,线路的架设尽可能短捷,同时要考虑架设与维护检修的方便。

施工配电

建筑工地的用电设备情况与一般工矿企业有所不同,工地用电的大小及负载的性质,是随工程进度而变化的,例如,施工初期主要设备是各种拖动运输机械,而在另一期工程中可能为焊机等等。因此施工现场要按照最大一期工程的计算负荷来确定工地的用电量。

工地供电属于临时性设施,一切电气设备必须具有能够迅速安装拆卸的特点。工地变电所也宜采用杆上变压器式的露天变电所,接线方式多采用树干式的架空线路。架设线路时必须注意不得妨碍交通,并要便于架设和拆除,对于地下工程或隧道等建筑施工现场,由于空间有限,供电线路的高度不能按地面施工的要求架设,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的照明线路均采用36V以下的安全电压,而对动力负载的380/220V供电线路,应采用具有良好绝缘性和防潮的三相四芯电缆软线。随施工进度拉设电缆,不用时随时拆除接线端,确保施工的安全。

配电线路对地距离,对建筑物配电线路的距离规定如下:

  1. 导线与地面的最小距离:导线与地面的最小距离

  2. 配电线路不应跨越屋顶和易燃材料做成的建筑物,也不宜跨越耐火屋顶的建筑物,否则应与有关单位协商。导线与建设物的垂直距离,在最大弛度时,1~10kV线路不应小于3m;1kV以下线路不应小于2.5m。

  3. 配电线与弱电线相遇时,配电线路应架设在弱电线路上方,与弱电线路的垂直距离,在最大弛度下,1~10kV时,不应小于2米,1kV以下时不应小于1米。

施工现场的配电箱

建筑施工现场的配电箱可分为总配电箱、固定分配电箱和移动分配电箱。

总配电箱:

如果是独立变压器,变压器及其后的总配电箱由供电局安装,总配电箱内装总低压断路器和有功、无功电度表、电压表、电流表,电压转换开关、指示灯。工地各分支线路的接线要接在这只总配电箱后的分路配电箱中。如果是杆上变压器,这两只配电箱都安装在电杆上,箱下平面距地面1.3m以上,如果是较大的变压器,放在地台上,可以用封闭式配电柜分路配电箱中使用DZ系列低压断路器,总断路器根据变压器额电流选择,各分支线路用容量小些的断路器控制,断路器的容量根据回路的最大额定电流选取,如果电流较小,应选用漏电开关(漏电开关最大容量200A)。分断路器的个数应比设计分支数多一至两个,做为备用支路。工地配电箱不装监测用电流、电压表。

如果不是独立变压器,而是利用原有变压器,总配电箱与分路配电箱合为一体,加装有功及无功电度表。从总配电箱开始,后面的线路采用TN-S三相五线制,配电箱金属外壳要做接零保护。

固定分配电箱:

由于施工现场线路敷设多用电缆线路直埋敷设,供电系统采用放射式,每个固定式配电箱就是这条支路的终点,因此一般放置在本支路用电设备附近。

固定式分配电箱外壳用薄钢板制做,顶部要防雨,箱体距地面高度大于0.6m,用角钢做腿支撑,箱为两面开门,箱内用绝缘板做电器安装底板箱内装一只200~250A总开关,用四极漏电开关,容量为本箱用电器最大额定电流,考虑到通用性,可以根据工地使用各种设备的基本情况来设计,比如考虑各箱都可以接塔吊或电焊机。总开关后面装几只分路开关,也用四极漏电开关,容量按常用电器规格大小组合。比如总开关用200A漏电开关,设四个分路,两路60A,两路40A。分路开关下口要加装瓷插式熔断器作为明显断开点,并做为设备接线端子,熔断器上口接漏电开关下口,下口空着准备设备接线用。必要时,箱内要装单相开关,准备接单相设备使用。

作为分支线路的终点,为了加强保护零线接地的可靠性。每个固定式分配电箱处要做重复接地。

导线引人箱内后,工作零线用接线端子板连接,相线直接接人漏电开关上口,保护零线压接在配电箱外壳上的接地螺栓上并做重复接地,配电箱以后的保护零线,全部接在这只螺栓上。

移动式配电箱

移动式配电箱格式与固定式配电箱相同,用橡套软电缆接在固定分配电箱上,移动到尽量接近用电设备处,比如从楼下引至楼上施工层。箱内也作用漏电开关,容量比固定式箱小些,要加装单相开关及插座,提供单相电源,供单相电器使用。配电箱金属外壳要做接零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