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ZD-Z-7-A2-B1-C1-D2一体化轴振动变送器

楼主(2017-05-25):
   HZD-Z-7-A2-B1-C1-D2一体化轴振动变送器主要监测转子的径向振动,提供实时转子总振动,提供实时转子总振动,对旋转机械进行保护并输出模拟电流、报警、停机信号。可方便地与DCS、PLC系统连接。 故障监测:监测旋转机械的径向振动、可测量轴振动、摆度等;监测由于转子的不平衡、不对中、机件松动等引起的振动增大 测量参数:径向振动 机组类型:各种旋转机械,如汽轮机,风机,压缩机,泵等;适用于老机组的改造 安装要求:一般要求在轴承附近安装一套X、Y两个间隔90°的探头,对于标准的双轴承的旋转机械,一般配置4套轴振动变送器。变送顺的端子排可以直接拔出,将电缆固定以后,插入端子排即可。变送器可以安装在现场,亦可以安装在控制室里。 评价旋转机械的运行状态时,所有与机器状况有关的故障征兆中,相对轴振动是最具权威的。这是由于它直接反映转子轴相对轴承座的快速的径向运动,是一个基本的指标,很多机械故障如转子不平衡、不对中、轴承磨损、轴裂纹等,都可以由此探测到。一体化轴振动变送器将传感器的振动位移峰峰值信号,经变送器滤波、峰峰值检波、归一化处理后,直接输出4- 20mA 信号, 供给DCS、PLC接口,为旋转机械转子的轴振动监测提供了一种简便、低成本的方式。

HZD-Z-7-A2-B1-C1-D2一体化轴振动变送器技术参数

◆外接电源:24VDC,100mA,要求与地隔离

◆输入信号:接受φ8电涡流传感器探头信号,灵敏度8.0V/mm

◆量程:0~500μm(峰-峰值)

◆电流输出:4~20mA,输出负载≤500Ω

◆测量误差:<1%满量程

◆LED指示:OK(正常)绿色,Alert、Danger(报警、危险)红色

◆报警点设置:0~100%满量程,精确度±1%

◆继电器密封:环氧树脂,节点容量DC30V/5A或220V/5A,单刀双掷

◆报警复位方式:手动(现场Reset按钮、遥控报警复位端子)

◆缓冲输出(BUFFER):原始信号的输出,8.0V/mm,输出阻抗1KΩ

◆温度范围:运行时0~65℃储存时-30~80℃

◆相对湿度:至95%,不冷凝

◆外形尺寸:90W×120L×75H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