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风扇问题

楼主(2017-05-25):
单位有一台伟肯的变频器,NXP03005G2H,上面通风口一边有风,一边无风,请问下里面是一个风扇还是两个风扇,这样正常吗?请大家指点下!

网友A:
NXP03005G2H内部有一个冷却风扇。
变频器带载时监控一下V1.9 Unit temperature,如果温升快则说明风扇风量降低了。风扇或风扇电源板有问题。

如需电话指导,打180131494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