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软件种类

楼主(2017-05-25):
1  WINCC 软件有几种?

2  每种是干什么用的?

3  在电脑做上位机监控数据的的软件是哪个软件

4  这个上位机软件有几个版本?编程版?运行版?有什么区别?各生成什么类型的文件?

5  可以下载吗?在哪下载?

6 博图的软件包里的WINCC Professionl-v13-sp1 可以做什么用个?

谢谢了 急

网友A:
1  WINCC 软件有几种?

只有一种,叫WinCC,区别只是以前单独列出来,后面要推TiA集成,就推了集成版本的WinCC,也叫做博图WinCC专业版。

2  每种是干什么用的?

只有一种功能,SCADA,什么叫SCADA,请百度。

3  在电脑做上位机监控数据的的软件是哪个软件

所有的软件都可以上位监控数据,由于WinCC与博图WinCC不能共存,因此你可以自己选择,要符合时代精神请用博图WinCC。

4  这个上位机软件有几个版本?编程版?运行版?有什么区别?各生成什么类型的文件?

早期的WinCC,不区分编程版和运行版,只是以授权为准,当然价格是不一样的,博图WinCC区分编程版和运行版。至于区别字面意义已经很明确了,生成什么类型文件没有意义,因为不区分。

5  可以下载吗?在哪下载?

西门子官网提供试用版本的下载,对于中国地区,你仍然需要使用加密狗来正常运行。

6 博图的软件包里的WINCC Professionl-v13-sp1 可以做什么用个?

这就是说的博图Win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WINCC 软件有几种?只有一种,叫WinCC,...

首先 非常感谢

1 WINCC软件不是还有 WINCC FLEXIBEL SMART V3/等吗?

2博图WINCC能打开之前WINCC 的程序吗?

3 加密狗也是在官网下载吗

网友B(2018-06-15):
应该很有帮助,下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