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GPLC的伺服位置控制

楼主(2017-05-25):
各位大神:

本人刚学伺服和PLC,想用三菱FX-3g-60M 的PLC控制伺服电机,进行位置控制。请帮忙指导一下,是否有类似的程序可以学习一下。

控制要求:

  1. 伺服在原始位置A,按启动按钮后运行到位置B

  2. 按复位按钮后,回到初始点位置A

网友A:
程序还是自己写的好,印象会比较深刻,别人写的程序不懂工艺流程也没什么大的作用,还不如去官网下载个手册,弄懂几条基本指令的用法,然后自己摸索着写一下就可以的,按照你的要求我觉得用drvi,drva和zrn这几个指令完全就可以满足要求了,前提是你得明白这几条指令的具体用法。官网资料截图如下:

网友B:
有道理,自己写的都清楚

网友C:
在官网上先下个定位手册看看,原理搞清楚了,程序都可以自己写了

网友D:
使用三菱PLC的位置定位指令DRVI或DRVA即可实现定位操作。

网友E:
根据说明书,按照工艺要求自己写程序,有不熟到熟练慢慢就会掌握!

网友F:
网上很多的例子,工控网也有

网友G:
首先,需要设定伺服驱动器的参数,具体参数要看选择的电机型号的说明手册。指令的使用DDRVA或者DDRVI指令控制,这个指令在《三菱编程手册》中有详细的说明。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H:
我觉得要用伺服最好plc是mt的。

网友H:
留邮箱发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