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化振动变送器优点和缺点

楼主(2017-05-26):
   1.当工作电压为24.000V时,满量程为20.000mA,满量程为20.000mA,读数不会因为负载0-700Ω的变化而变化;变化不超过20.000mA 0.5%以下;

   2.当全范围为20.000mA时,负载为250Ω,变送器满量程为20.000mA,读数不会因工作电压变化而变化15.000V-30.000V;变化不超过20.000mA 0.5%以下;

   3.当原边过载时,输出电流不超过25.000mA + 10%以下,否则PLC / DCS为变送器带24V电源和A / D输入钳位电路由于功率过大而损坏发射机随着输出也是由于功耗过大而损坏,没有A / D输入钳位电路更受挫折;

   4.当工作电压24V反向不得损坏变送器时,必须具有极性保护;

   5.感应浪涌电压大于24V时无夹钳识别:在双线输出端口和AC 50V指针表头上,用AC 50V然后两线即时触摸双线输出端口,看是否 没有钳位,有多少钱可以一目了然;

   6.基准稳定,4mA是相应的输入零参考,基线不稳定,谈线性精度,冷起动3分钟锺4mA零漂漂移不超过4.000mA0.5%; (即3.98-4.02mA),负载250Ω的压降为0.995-1.005V,国外IC芯片具有更贵的能隙基准,每个温度漂移系数为10ppm;

   7.总电流消耗的电路电流<4mA,加调谐等于4.000mA,而有源整流滤波放大器恒流电路不是由于原来输入电流消耗的变化也发生变化,国外IC心膜使用恒流电源;

   8.没有极性保护的识别:用指针万用表Ω由10K文件正负测量两线输出端口,总有一个Ω电阻无限,有极性保护;

   9.工业级和商业级商业级识别:工业级工作温度范围为-25度至+70度,温度漂移系数为100ppm /度变化,即温度变化为1度/度,精度 千分之一 商业商用温度范围为0度(或-10度)至+70度(或+50度),温度漂移系数为每度变化250ppm,即每度1度的温度变化,精度变化 五点五分; 电流和电压变送器的温度漂移系数可用于孵化器或高低温箱体测试更为复杂。

  10.当两线由于感应雷击和感应浪涌电压超过24V时夹紧,不会损坏变送器; 一般两行之间并行只有2条TVS瞬态保护二极管1.5KE可以每20秒间隔20毫秒脉冲宽度的正,负脉冲的冲击,瞬时承受冲击功率1.5KW-3KW;

  11.产品标示线性度为0.5%是绝对误差或相对误差,可以通过以下方法一目了然:满足以下指标,真实线性度为0.5%;当原始输入为零时,输出为4mA正负0.5%(3.98-4.02mA),变送器在压降为0.995-1.005V时负载250Ω;原边输入10%输出5.6mA正负0.5%(5.572-5.628mA)负载250欧姆,压降1.393-1.407V;原边输入25%输出8mA加或减0.5%(7.96-8.04mA)负载250Ω压降为1.990-2.010V;原边输入50%输出12mA0.5%(11.94-12.06mA)负载250Ω压降为2.985-3.015V;原边输入75%输出16mA正负0.5%(15.92-16.08mA)负载250Ω,压降为3.980-4.020V;100%输出时,原边输出20mA加或减0.5%(19.90-20.10mA)负载250Ω,压降为4.975-5.025V。

  12.输入负载的原边必须受到限制:变送器当主输入过载大于125%时,输出过流限制25mA + 10%(25.00-27.50mA)负载250Ω上 压降6.250-6.875 V;

楼主:
 HZD-L/W,HZD-W-B智能振动监控仪ST-3,ST-5振动传感器

 HZD-L/W,HZD-W-B智能振动监控仪ST-3,ST-5振动传感器监控仪为双切换的仪表。与ST系列振动速度传感器配套,可以检测振动位移和振动速

度。振动值的大小由前面板的表头显示,同时具有标准的电流输出,可与各种DCS、PLC系统配套。当振动值超限时,本仪表可外接声光报警器

以提示现场操作人员采取保护措施,并有报警、危险开关量输出。  实现智能处理:报警Ⅰ值、Ⅱ值可通过面板按键任意设置 面板按键可调整

量程值,无需电位器调整,方便现场调试  一分钟不按操作键,可自行回到运行状态 报警延时调整范围0.1~3秒,以防止现场干扰引起误报警

.具有上、掉电检测功能,同时切断报警、停机输出回路,能有效抑制仪表误报警 后面板上有与振动幅度值成正比的电流输出端子,供记录输

出 振动位移和振动烈度可自由切换 .

频率范围:5~300Hz

信号输入:ST系列振动速度传感器

量    程:振动位移0~200μm(P-P)

             振动烈度0~20.0mm/s(RMS)

准 确 度:±1%(满量程)

电流输出: 4~20mA

开关量输出:DC 28V / 1A或AC220V/2A(常开)

报警设定:满量程内任意设定

环境温度:运行时:0~65℃

               储存时:-30~80℃

相对湿度:至95%,不冷凝

电源电压:220VAC/50Hz±10%  50mA

外形尺寸:160×80×250mm

开孔尺寸:152+1×74+1 mm

安装方式:盘装式

挂壁式安装的尺寸:

外形尺寸:245×190×88mm

安装尺寸:170×275mm

 HZD-L/W,HZD-W-B智能振动监控仪ST-3,ST-5振动传感器量程范围:

      振动位移 1:0~100μm     2*:0~200μm    3:0~500μm

      振动烈度 1:0~10.0mm/s    2*:0~200mm/s   3:0~500mm/s

HZD-W-B型挂壁式振动监测仪,可测量机壳或者结构相对于自由空间的振动,即绝对振动,特别适用于具有滚珠轴承的机器,在这种机器里轴的

振动可较多地传到机壳上,故该监测仪可配接磁电式速度传感器,对旋转机械进行连续测量和保护,传感器的安装应特别注意,不会导致传感

器振幅减低,以及频率影响被改变或所产生的信号不能代表机器的真实振动,对于电机、压缩机、风机等需要测量大量振动点的情况,该监测

仪尤其适用。

 HZD-L/W,HZD-W-B智能振动监控仪ST-3,ST-5振动传感器功能说明

1、实现智能处理:报警Ⅰ值、Ⅱ值可通过面板按键任意设置

2、面板按键可调整量程值,无需电位器调整,方便现场调试

3、一分钟不按操作键,可自行回到运行状态

4、报警延时调整范围0.1~3秒,以防止现场干扰引起误报警

5、具有上、掉电检测功能,同时切断报警、停机输出回路,能有效抑制仪表误报警

6、后面板上有与振动幅度值成正比的电流输出端子,供记录输出

电气指标:

1、外接电源:220VAC 50Hz 0.5A

2、输入

信号:接受一个ST系列磁电式速度传感器的信号

灵敏度:20mV/mm/S±5%

频响:10~300Hz

输入阻抗:>100KΩ

3、量程:0~500μm(峰-峰值)

4、显示

显示方式:三位0.5英寸LED数字显示

显示精度:±1 %满量程

光电管LED指示:报警Ⅰ值、报警Ⅱ值红色LED

5、输出

电流输出:4~20mA 有源

输出负载:≤500Ω

6、报警点设置

范围:0~100%满量程

精确度:±0.5%

7、继电器

密封:环氧树脂

节点容量:2A/220VAC或1A/28VDC

节点输出:常开触点

8、RS485通讯接口:用于参数编程组合

波特率:9.6K~38.4Kbps

 HZD-L/W,HZD-W-B智能振动监控仪ST-3,ST-5振动传感器环境指标:

温度范围

运行时:0℃~+65℃

储存时:-30℃~+80℃

相对湿度:至95%,不冷凝

物理指标:

外形尺寸:245×190×88mm

安装尺寸:孔间距为170×272.5mm

重 量:3.5K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