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器仪表保护保养注意事项

楼主(2017-05-26):
仪器仪表种类众多,在多个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正因为如此,仪器仪表在使用过程中的故障问题也是非常多的,所以平时就需要多注意仪器仪表的维修和保养,可以有效的提高仪器仪表的性能,并能够延长其使用寿命。下面就为大家简单介绍仪器仪表维护和保养的注意事项:

1、在拆卸、调整仪器仪表时,应记录原来的位置,以便复原。

2、在仪器仪表维修工作中,首先应弄懂仪器仪表的基本原理,并掌握有关电子方面的知识和技能,而且应备好所有仪器仪表的说明书、图纸等技术资料,另外应养成一种良好的工作素质,从而在仪器仪表的维修工作中提高效率,减少失误。

3、修理精密仪器仪表时,如不慎将小零件弹飞,应首先判断可能飞落的地方,切勿东找一下,西翻一下,可采取磁铁扫描和视线扫描方法进行寻找。

4、在潮湿环境下检修仪器仪表故障时,对印刷线路用万用表测其各点是否通畅很有必要。

因为这种情况下的主要故障是铜箔腐蚀。

5、在使用逻辑笔、示波器检测信号时,要注意不使探针同时接触两个测量引脚,因为这种情况的实质是在加电的情况下形成短路。检测电源中的滤波电容时,应先将电解电容器的正负极短路一下,而且短路时不要用表笔线来代替导线对电容器进行放电。

因为这样容易烧断芯线。可以取一只带灯头引线的220V,60~100W的灯,接于电容器的两端,在放电瞬间灯泡会闪光。

6、在检修仪器仪表内部电路时,如果安装元件的接点和电路板上涂了绝缘清漆,测量各点参数时可用普通手缝针焊在万用表的表笔上,以便刺穿漆层直接测量各点,而不用大面积剥离漆层,不要带电插拔各种控制板和插头。

因为在加电情况下,插拔控制板会产生较强的感应电动势,这时瞬间反击电压很高,很容易损坏相应的控制板和插头。

7、检修仪器仪表时不要盲目乱敲乱碰,以免扩大故障,越修越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