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安装建议

楼主(2017-05-26):
1确保满管安装

电磁流量计测量管必须满管状态,不能出现非满管状态。  如管道存在非满管或是出口有放空状态,传感器应安装在一根虹吸管上 。

避免安装在向下的管道上游

避免在管道最高点,易集聚气泡

2水平和垂直安装

传感器可以水平和垂直安装,但是应该确保避免沉积物和气泡对测量电极的影响,电极轴向保持水平为好。在水平管道上安装时,两个测量电极不应在管道的正上方和正下方。垂直安装时,流体应自下而上流动。

入口直管段管道应大于5D,出口直管段管道应大于2D。有具体安装要求的应根据电磁流量计说明书进行安装。 插入式进口直管段应≥ 20 D , 出口直管段≥7D(D为传感器公称口径)。

水平管道安装

   垂直管道安装

3出口为放空时的安装

当出口为放空状态时,传感器不应安装在管道放空之处,应安装在较低处。传感器安装在管道下方处时,应保证传感器内被液体充满,不能出现空管状态。

4串联安装和平行安装

如果有几个传感器需要按顺序串联在同一管道上,每个传感器之间的距离至少应为2个传感器的长度。

如果两个以上的传感器彼此并行安装,传感器的距离必须大于1m。

5弯管、阀门和泵之间的安装

为保证测量的稳定性,应在传感器的前后设置直管段,其长度由下图给出。如做不到则应采用稳流器或减小测量点的截面积。

为避免负压,传感器不能安装在泵的进水口,而应安装在泵的出水口。

6安装加旁通管道

在安装流量计的管道应该有可切断管道内介质的阀门,方便日常维修、维护。工艺不容许流量中断时。可在安装流量计的管道上加旁通管道。

7按标定方向安装

流量计传感器有明确的流量标示时,应按标定方向安装。

8进线口,线缆及穿线管

流量计进线口,线缆及穿线管应有向下的弯曲,并在最低处开口,以免进水,造成短路。

9焊接法兰

流量计安装时,应先将法兰焊接好,再安装流量计,不能直接带流量计传感器直接焊接法兰,以免焊渣将内衬烧坏。

10转换器和传感器之间距离

转换器和传感器之间的信号线不能大于50m,且信号线必须用镀锌管套穿。

11传感器的接地措施

传感器产生的流量信号非常小,在满量程时也只有几个毫伏,所以传感器接地应良好。电磁流量计的接地要求有两个方面:

从电磁流量计的工作原理和流量感应信号电流的回路来分析,传感器和转换器的接地端必须与被测介质同电位。

接地,以大地为零电位,减少外界干扰。

一般情况下,工艺管道都是金属管,本身都是接地的,这点要求很容易满足。但是在外界电磁场干扰较大的情况下,电磁流量计应另行设置接地装置,接地线采用截面大于5mm2的多股铜线,传感器的接地线绝不能接在电机或其它设备的公共地线上,以避免漏电流的影响。接地电阻应小于10Ω。

传感器在金属管道上安装(金属管道内壁没有绝缘涂层),按下图接地。

传感器在塑料管道上或在有绝缘衬里的管道上安装,传感器的两端应安装接地环、或接地法兰、或带有接地电极的短管,按下图接地。

使管内流动的被测介质与大地短路,具有零电位,否则,电磁流量计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A:
建议楼主把图片补齐吧,要不这帖子就没法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