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型技巧#浅谈低压变频器选型经验

楼主(2017-05-26):
作为工控人,变频器是经常接触的工控产品,以下简单介绍变频器的选型经验,欢迎点评!

1、根据负载特性选择变频器。如负载为恒转矩负载可选择西门子MMV/MDV,MM420/MM440 变频器,ABB公司ACS400系列变频器等;如负载为风机、泵类负载可选择西门子ECO MM430变频器,ABB公司ACS800系列变频器等。

2、选择变频器时应以实际电机电流值作为变频器选择的依据,电机的额定功率只能作为参考。另外,应充分考虑变频器的输出含有丰富的高次谐波,会使电动机的功率因数和效率变坏。因此,用变频器给电动机供电与用工频电网供电相比较,电动机的电流会增加10%而温升会增加20%左右。所以在选择电动机和变频器时,应考虑到这种情况,适当留有余量,以防止温升过高,影响电动机的使用寿命。

3、变频器若要长电缆运行时,此时应该采取措施抑制长电缆对地耦合电容的影响,避免变频器出力不够。所以变频器应放大一、两档选择或在变频器的输出端安装输出电抗器。

4、当变频器用于控制并联的几台电机时,一定要考虑变频器到电动机的电缆的长度总和在变频器的容许范围内。如果超过规定值,要放大一档或两档来选择变频器。另外在此种情况下,变频器的控制方式只能为V/F 控制方式,并且变频器无法实现电动机的过流、过载保护,此时需在每台电动机侧加熔断器来实现保护。

5、对于一些特殊的应用场合,如高环境温度、高开关频率、高海拔高度等,此时会引起变频器的降容,变频器需放大一档选择。

 6、使用变频器控制高速电机时,由于高速电动机的电抗小,会产生较多的高次谐波。而这些高次谐波会使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值增加。因此,选择用于高速电动机的变频器时,应比普通电动机的变频器稍大一些。

7、变频器用于变极电动机时,应充分注意选择变频器的容量,使其最大额定电流在变频器的额定输出电流以下。另外,在运行中进行极数转换时,应先停止电动机工作,否则会造成电动机空转,恶劣时会造成变频器损坏。

8、驱动防爆电动机时,变频器没有防爆构造,应将变频器设置在危险场所之外。

9、使用变频器驱动齿轮减速电动机时,使用范围受到齿轮转动部分润滑方式的制约。润滑油润滑时,在低速范围内没有限制;在超过额定转速以上的高速范围内,有可能发生润滑油用光的危险。因此,不要超过最高转速容许值。

10、变频器驱动绕线转子异步电动机时,由于绕线电动机与普通的鼠笼电动机相比,绕线电动机绕组的阻抗小,因此,容易发生由于纹波电流而引起的过电流跳闸现象,所以应选择比通常容量稍大的变频器。

11、变频器驱动同步电动机时,与工频电源相比,会降低输出容量10%~20%,变频器的连续输出电流要大于同步电动机额定电流与同步牵入电流的标幺值的乘积。

12、对于压缩机、振动机等转矩波动大的负载和油压泵等有峰值负载情况下,如果按照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或功率值选择变频器的话,有可能发生因峰值电流使过电流保护动作现象。因此,应了解工频运行情况,选择比其最大电流更大的额定输出电流的变频器。

13、变频器驱动潜水泵电动机时,因为潜水泵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比通常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大, 所以选择变频器时,其额定电流要大于潜水泵电动机的额定电流。

14、当变频器控制罗茨风机或特种风机时,由于其起动电流很大,所以选择变频器时一定要注意变频器的容量是否足够大。

15、选择变频器时,一定要注意其防护等级是否与现场的情况相匹配。否则现场的灰尘、水汽会影响变频器的长久运行。

16、单相电动机不适用变频器驱动。

    变频器和电机的匹配选型,有一个通用的原则,那就是按照电压和电流来选。电机与变频器的电压等级要一致,电机的工作电流要小于或等于变频器的额定电流。这两个条件符合即可。如果按照功率选取是有问题的。比如同是30kW电机,2极的与12级的电流可就差远了,如果你还按照30kW功率来选变频器,就坏了,12极的电流肯定比30kW的变频器额定电流大,也需要选择37W甚至更大的变频器其才行呢。

    西门子的变频器有一个特点,就是在相同的型号下,有两种选型标准,一种是CT(针对恒转矩负载选择),另外一种是VT(针对变转矩负载选型)。所谓变转矩负载(VT),就是指的风机和泵类负载。针对风机和泵类负载,你可以把电流提高一个级别。这就是MM440的特点。例如,用7.5W的装置可以带11W的风机负载的电机。很实惠呀。

注意,风机泵类负载中,潜水泵和罗茨风机不是变转矩特性,是恒转矩特性。选型时需注意区分。

    变频器一般向下兼容两个功率等级,比如7.5kw的变频器兼容3.7kw7.5kw之间的电机,但是只有当7.5kw的变频器带7.5kw的电机,发挥性能才是最佳的, 一般来说,随着变频器带的电机功率越来越小,性能会逐渐变差。 所以为保证性能,一般不用变频器带两个功率等级以下的电机。

    电机的容量是变频器的50%-100%的都可以用,选容量大一些儿的不易出现过载,可以提高启动转矩,尤其是起重上用   B.变频器选型 风机用 电机功率28KW 电流55A ,要求是风机专用变频器,比如西门子mm430就是,然后再选择功率,可以选择大于等于这个输出功率和输出电流的变频器即可。

变频器如何控制电机功率

    电机在变频器的控制下以低频率运行时,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会随着频率的降低而降低,但电机定子阻值不变,为什嬷电流却和工频运行时差不多,与频率有关系吗?

1. 变频器控制的电机基本都是交流电机,交流电机转速是由电压频率决定的,国内都是50HZ,所以普通电机转速都是50/秒。也就是3000/分,有一定误差。变频器原理就是先把交流变成直流,然后再用单片机控制6个晶闸管把直流再变回交流,根据你的设定值来决定这6个晶闸管开关的速度,来输出不同频率的交流电,从而控制电机转速。所以电压应该不会变,只是频率变了。电压不变电流也就不会变。

2. 当电机转矩一定时,电机的输出功率与转速成正比,当频率降低时,电机的输出功率自然降低。 交流电机属于感性负载,其感抗与频率成正比,为了保持电流不变,当频率改变时,电压也必须按比例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