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使用时容易产生的误区

楼主(2017-05-26):
着工业自动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变频器也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工厂电工门几乎每天与变频器打交道,但是我们对变频器的使用及了解是不是完全正确的呢?那可不一定,看看这些变频器使用误区,你中招没有?

误区一:变频器不用时还是断电好?

变频器属于电器产品,所以即使你备用,还是上电好,备用机就是在紧急时使用,经常不上电或偶尔上电,怎么可以保证变频器运行正常呢。

变频器里的中间元器件有电解电容,所以你不用,也要定期上电给电解电容充放电。

变频器上电后不用,变频器只有控制回路的电流,几乎可以忽略,不会造成很大的损耗或者大幅降低使用寿命。

所以长期间不使用变频器时候还是建议给变频器通电的哦!

误区二:变频器的功率越大越好?

变频器大点当然好了,遇到重载型的负载可以拉得动,功率大要的钱也多,所以变频器选个合适的就行,一般国产变频器选比电机大一号的,进口的就选一样大的,负载重的话选重载型号变频器。不过微龙小编建议最好不好超过电机功率的三档,太大对电机保护可能有一定影响!关注坤玛机电(kunmajidian)

误区三:只要使用变频器就节能?

很多人都认为两个电机的扭矩没有达到电机的额定扭矩状态下工作(频率,转速还是一样50HZ),工控自动化产品变频器也会起到节能省电的作用,这是一种错误的认为。

两个一模一样的电机都工作在50HZ的工频状态下,一个使用变频器,一个没有,同时转速和扭矩都在电机的额定状态下,相信大多数人都会认为哪个使用变频器的电机会比较节能省电。其实这也是一种错误的想法。

同样的条件,很多人都认为空载状态下能省能省下很多电,但其实拖动型负载空载状态也节省不了多大的电能。

误区四:变频器使用环境比较脏的话要天天吹灰尘?

环境灰尘多很多人人为需要每天清理,其实不需要的,灰尘多只要不潮湿一般影响不大,除非你风道风机堵了,灰尘多的话建议一两个月清理下灰尘!不过吹灰也有将就的,不建议带电情况下进行,那样有可能导致变频器损坏。

误区五:变频器输出端不能加接触器?

几乎所有变频器使用说明书都指出,变频器输出侧不能加装接触器。很多厂家变频器说明书就规定“切勿在输出回路连接电磁开关、电磁接触器”。

厂家的规定是为了防止在变频调速器有输出时接触器动作。变频器在运行中连接负载,会由于漏电流而使过电流保护回路动作。那么,只要在变频调速器输出与接触器动作之间,加以必要的控制联锁,保证只有在变频调速器无输出时,接触器才能动作,变频调速器输出侧就可以加装接触器。

网友A:
总结的不错,通常选型的时候会把风机水泵类负载归为一类,变频器还有风机水泵专用类型的,但是不是所有的风机水泵都要选风机水泵型的变频器,离心风机、离心水泵肯定可以选这种,如果是罗茨风机和罗茨泵,这类已经属于重型负载了,就不能选风机水泵型变频器,最少要选通用型同样功率或大一级的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