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使用电烙铁焊接时它的温度一般在那个范围内?

楼主(2017-05-27):
一、焊接工具

1、电烙铁 电烙铁是最常用的焊接工具。我们使用20W内热式电烙铁。

新烙铁使用前,应用细砂纸将烙铁头打光亮,通电烧热,蘸上松香后用烙铁头刃面接触焊锡丝,使烙铁头上均匀地镀上一层锡。

这样做,可以便于焊接和防止烙铁头表面氧化。

旧的烙铁头如严重氧化而发黑,可用钢挫挫去表层氧化物,使其露出金属光泽后,重新镀锡,才能使用。

 电烙铁要用220V交流电源,使用时要特别注意安全。

应认真做到以下几点: 电烙铁插头最好使用三极插头。

要使外壳妥善接地。

使用前,应认真检查电源插头、电源线有无损坏。

并检查烙铁头是否松动。

电烙铁使用中,不能用力敲击。

要防止跌落。

烙铁头上焊锡过多时,可用布擦掉。

不可乱甩,以防烫伤他人。 焊接过程中,烙铁不能到处乱放。

不焊时,应放在烙铁架上。

注意电源线不可搭在烙铁头上,以防烫坏绝缘层而发生事故。

使用结束后,应及时切断电源,拔下电源插头。

冷却后,再将电烙铁收回工具箱。

2、焊锡和助焊剂 焊接时,还需要焊锡和助焊剂。

(1)焊锡:焊接电子元件,一般采用有松香芯的焊锡丝。

这种焊锡丝,熔点较低,而且内含松香助焊剂,使用极为方便。

(2)助焊剂:常用的助焊剂是松香或松香水(将松香溶于酒精中)。

使用助焊剂,可以帮助清除金属表面的氧化物,利于焊接,又可保护烙铁头。

焊接较大元件或导线时,也可采用焊锡膏。

但它有一定腐蚀性,焊接后应及时清除残留物。

3、辅助工具 为了方便焊接操作常采用尖嘴钳、偏口钳、镊子和小刀等做为辅助工具。

应学会正确使用这些工具。

尖嘴钳 偏口钳 镊子 小刀 二、焊前处理 焊接前,应对元件引脚或电路板的焊接部位进行焊前处理。

A清除焊接部位的氧化层 可用断锯条制成小刀。

刮去金属引线表面的氧化层,使引脚露出金属光泽。

印刷电路板可用细纱纸将铜箔打光后,涂上一层松香酒精溶液。

B、元件镀锡 在刮净的引线上镀锡。

可将引线蘸一下松香酒精溶液后,将带锡的热烙铁头压在引线上,并转动引线。

即可使引线均匀地镀上一层很薄的锡层。

导线焊接前,应将绝缘外皮剥去,再经过上面两项处理,才能正式焊接。

若是多股金属丝的导线,打光后应先拧在一起,然后再镀锡。

刮去氧化层 均匀镀上一层锡

三、焊接技术 做好焊前处理之后,就可正式进行焊接。

1、焊接方法。

焊接 检查 剪短  焊接

(1)右手持电烙铁。左手用尖嘴钳或镊子夹持元件或导线。

焊接前,电烙铁要充分预热。烙铁头刃面上要吃锡,即带上一定量焊锡。

(2)将烙铁头刃面紧贴在焊点处。

电烙铁与水平面大约成60℃角。

以便于熔化的锡从烙铁头上流到焊点上。

烙铁头在焊点处停留的时间控制在2~3秒钟。

(3)抬开烙铁头。

左手仍持元件不动。

待焊点处的锡冷却凝固后,才可松开左手。

(4)用镊子转动引线,确认不松动,然后可用偏口钳剪去多余的引线。

2、焊接质量 焊接时,要保证每个焊点焊接牢固、接触良好。

要保证焊接质量。

(A)所示应是锡点光亮,圆滑而无毛刺,锡量适中。锡和被焊物融合牢固。不应有虚焊和假焊。 虚焊是焊点处只有少量锡焊住,造成接触不良,时通时断。假焊是指表面上好像焊住了,但实际上并没有焊上,有时用手一拔,引线就可以从焊点中拔出。这两种情况将给电子制作的调试和检修带来极大的困难。只有经过大量的、认真的焊接实践,才能避免这两种情况。 焊接电路板时,一定要控制好时间。太长,电路板将被烧焦,或造成铜箔脱落。从电路板上拆卸元件时,可将电烙铁头贴在焊点上,待焊点上的锡熔化后,将元件拔出。 焊接技术是一项无线电爱好者必须掌握的基本技术,需要多多练习才能熟练掌握。

1、选用合适的焊锡,应选用焊接电子元件用的低熔点焊锡丝。

2、助焊剂,用25%的松香溶解在75%的酒精(重量比)中作为助焊剂。

3、电烙铁使用前要上锡,具体方法是:将电烙铁烧热,待刚刚能熔化焊锡时,涂上助焊剂,再用焊锡均匀地涂在烙铁头上,使烙铁头均匀的吃上一层锡。

 4、焊接方法,把焊盘和元件的引脚用细砂纸打磨干净,涂上助焊剂。用烙铁头沾取适量焊锡,接触焊点,待焊点上的焊锡全部熔化并浸没元件引线头后,电烙铁头沿着元器件的引脚轻轻往上一提离开焊点。

5、焊接时间不宜过长,否则容易烫坏元件,必要时可用镊子夹住管脚帮助散热。

6、焊点应呈正弦波峰形状,表面应光亮圆滑,无锡刺,锡量适中。

7、焊接完成后,要用酒精把线路板上残余的助焊剂清洗干净,以防炭化后的助焊剂影响电路正常工作。

8、集成电路应最后焊接,电烙铁要可靠接地,或断电后利用余热焊接。或者使用集成电路专用插座,焊好插座后再把集成电路插上去。

9、电烙铁应放在烙铁架上。应该在280-300C°

网友A(2018-02-20):
多练一练手,啥都有了。

网友B:
  本人是台湾SATA滑台模组的一级代理商, 有需要朋友可以找我了解下,QQ:1877335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