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组态软件列表

楼主(2017-05-27):
WINCC软件只有一种? 为什么还有WINCC FLEXIBLE SMART V3/WINCC PROFESSIONAL V13 SP1/WINCC EXPLORER/?还有其他的什么软件啊 ? 这些软件都是干什么用的? 是哪个安装包里包含着这些吗?哪些是以前的?哪些是后来统一的?谁能给列个表说明一下?讲一下WINCC软件从开始到现在的变化?

谢谢 不胜感激

网友A:
早期的西门子的触摸屏由Protool软件编程,后来触摸屏出现新产品了,改由WinCC Flexible编程。

这里说明一下,WinCC和WinCC Flexible是两个软件,很多人分不清楚,正如很多人分不清楚Step7,Step7 Microwin,Step7 Microwin Smart一样,我个人认为这些人就不应该进入西门子的领域,当然,那么多年,分不清楚的基本都没有什么前途的。

接着上面的话题,西门子的触摸屏项目可以在电脑上运行,但是需要运行授权,在WinCC Flexible中也就有了高级版,这是针对在电脑上运行触摸屏项目而建立的。

之后,为了适合中国低端市场,西门子推出了低端的屏,此时为了区分欧美货和中国货,西门子使用了WinCC Flexible 2008 SP4这个中国地区才有的版本,欧洲版本仍然是SP3.

西门子一看,原来中国人比较喜欢低端的,一发不可收拾了,索性WinCC Flexible就专用来低端货就可以了,所以推出了WinCC Flexible Smart,所以国内有好多winCC Flexible分支版本,欧洲到现在还是WinCC Flexible 2008 SP3版本。

网友A:
那么高端产品总也要有软件吧,WinCCFlexible也需要有替代者,西门子就将WinCCFlexible的功能集成到博图TIA软件中,叫做博图WinCC,博图WinCC分为3个版本,基础版,就是只要安装博图Step7就会免费送的版本,这个版本面向使用低端触摸屏的用户,请注意这里的低端是指西门子全球触摸屏家族的低端产品,而不是中国定制产品,中国定制产品的设计理念是性能不是有限考虑的,价格才是最重要的。第二个版本是WinCC ComFort版本,这个版本才是WinCC Flexible的真正替代者,面向西门子的所有触摸屏产品,仍然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触摸屏仍然是全球触摸屏产品。第三个版本是WinCC专业版,这个才是WinCC,和触摸屏没有啥关系,这个等到WinCC时再说明。

网友A:
接着来讲讲WinCC,WinCC是西门子的SCADA软件,什么叫SCADA,请百度,最早的版本是4.0,几乎没有什么人见过,比较常见的早期版本是5.0以及它的补丁版本5.1,他们的数据库使用的Sybase,之后从6.0开始,数据库版本改成了微软的SQL,6.0之后没有多久,西门子推出了6.0 SP2,国内上点年纪的WinCC使用者基本上都是从这个版本开始的,从6.0开始,西门子WinCC软件和SQL软件是分开安装的,也就是说,你至少需要这两个软件才能安装WinCC,当然,6.0 SP2是历史上问题最多的版本,之后西门子推出了6.0 SP3,这才是真正的帮助中国人认识WinCC的版本,后面还推出过SP4,不过SP4版本是欧洲版本推出的。6.0之后的版本是6.2版本,这个版本主要提供了下拉式菜单和工具栏的功能,SQL的版本也随之升级,6.2也是中国人能享受到最后一个比较容易使用的版本,之后西门子对WinCC软件在中国的使用授予了硬件加密狗。

网友A:
从WinCC 7.0开始,SQL软件被集合到WinCC中,也就是说,用户不再需要先安装SQL后安装WinCC了,可以同时安装了,此时WinCC也需要加密狗才能使用了,当然,这仅仅针对中国用户,因为西门子发现太多的用户打着学习的目的赚着免费的钱。

7.0之后出现了7.1,7.2,7.3,7.4和现在的7.4 SP1,用户越来越难获得免费使用的版本了。

从7.2开始,为了将WinCC统一进博图集合中,西门子也随着博图软件的发布推出了WinCC专业版,同样,专业版需要加密狗使用,但是发现并不是所有的用户都愿意从WinCC转向WinCC博图版本,因此,目前这两个版本是共同前进,什么使用停止WinCC全面转向博图不清楚,很可惜,目前WinCC和博图WinCC不能在同一操作系统下共存,用户必须需要抉择。

网友A:
从WinCC 7.0开始,SQL软件被集合到WinCC中,也就是说,用户不再需要先安装SQL后安装WinCC了,可以同时安装了,此时WinCC也需要加密狗才能使用了,当然,这仅仅针对中国用户,因为西门子发现太多的用户打着学习的目的赚着免费的qian。

7.0之后出现了7.1,7.2,7.3,7.4和现在的7.4 SP1,用户越来越难获得免费使用的版本了。

从7.2开始,为了将WinCC统一进博图集合中,西门子也随着博图软件的发布推出了WinCC专业版,同样,专业版需要加密狗使用,但是发现并不是所有的用户都愿意从WinCC转向WinCC博图版本,因此,目前这两个版本是共同前进,什么使用停止WinCC全面转向博图不清楚,很可惜,目前WinCC和博图WinCC不能在同一操作系统下共存,用户必须需要抉择。

网友A:
WINCC FLEXIBLE SMART V3,前面已经说过,针对于中国市场的低端触摸屏,如果你使用高端触摸屏,这个软件是不必使用的。

WINCC PROFESSIONAL V13 SP1WinCC的博图专业版,其后续的V14也已经发布了SP1版本。

WINCC EXPLORER这个是WinCC的资源管理器,所有的项目都从这个开始,无论是WinCC还是博图WinCC,都有这个。

最后,WinCC的入门越来越困难,使用也越来越困难,所以没有高级语言经验的用户还是不要学WinCC比较好,毕竟再学也是个半吊子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