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称重传感器以及产品推荐

楼主(2017-05-27):
如何选择称重传感器

现今时代,工业化发达迅速迭代的时代,在各行各业都会有对质量的严格把控,这是,称重系统就扮演着重要角色,称重传感器在选用时要考虑到很多因素:数量、量程、灵敏度、最大分度数、最小检定分度值、精度、漂移等是传感器选用中必须考虑的指标。
 ①传感器的数量和量程
 传感器数量的选择是根据电子衡器的用途、秤体需要支撑的点数(支撑点数应根据秤体几何重心和实际重心重合的原则而确定)而定。一般来说秤体有几个支撑点就选用几只传感器。
 传感器的量程选择可依据秤的最大称量值、选用传感器的个数、秤体自重、可产生的最大偏载及动载因素综合评价来决定。一般来讲,传感器的量程越接近分配到   每个传感器的载荷,其称量的准确度就越高。但是在实际的使用当中,由于加在传感器上的载荷除被称物体外,还存在秤体自重、皮重、偏载及振动冲击等载荷,因此选用传感器时,要考虑诸多方面的因素,保证传感器的安全和寿命。下面给出一个经过大量实验验证的经验公式。
 公式如下:
 C=K0×K1×K2×K3(Wmax+W)/N
 式中C一单个传感器的额定量程
 W一秤体自重
 Wmax一被称物体净重的最大值
 N一秤体所采用支撑点的数量
 K0一保险系数,一般取1.2~1.3之间
 K1一冲击系数
 K2一秤体的重心偏移系数
 K3一风压系数
 例如:一台30t电子汽车衡,最大称量是30t,秤体自重为1.9t,采用四只传感器,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选取保险系数K-0=1.25,冲击系数K-1=1.18,重心偏移系数K-2—=1.03,风压系数K-3=1.02,试确定传感器的吨位。
 解:根据传感器量程计算公式:C=K-0K-1K-2K-3(Wmax+W)/N
 可知:C=1.25×1.18×1.03×1.02×(30+1.9)/4=12.36t
 因此,可选用量程为15t的传感器(传感器的吨位一般只有10T、15T、20t、25t、30t、40t、50t等,除非特殊订做)。
 根据经验,一般应使传感器工作在其30%~70%量程内,但对于一些在使用过程中存在较大冲击力的衡器,如动态轨道衡、动态汽车衡、钢材秤等,在选用传感器时,一般要扩大其量程,使传感器工作在其量程的20%~30%之内,使传感器的称量储备量增大,以保证传感器的使用安全和寿命。
 ②传感器的准确度等级选择
 称重传感器的准确度等级包括传感器的非线性、蠕变、重复性、滞后、灵敏度等技术指标。在选用的时候不应该盲目追求高等级的传感器,应该考虑电子衡量.
 的准确度等级和成本。一般情况下,选用传感器的总精度为非线性、不重复性和滞后三项指标的之和的均方根值略高于秤的精度。
 ③各种类型传感器的应用范围及用途
 称重传感器形式的选择主要取决于称重的类型和安装空间,保证安装合适,称重安全可靠;另一方面要考虑厂家的建议。对于传感器制造厂家来讲,它一般规定了   传感器的受力情况、性能指标、安装形式、结构形式、弹性体的材质等。譬如铝合金悬臂梁传感器适合于电子计价秤、平台秤、案秤等;钢式悬臂梁传感器适用于电     子皮带秤、分选秤等;钢质桥式传感器适用于轨道衡、汽车衡等;柱式传感器适用于汽车衡、动态轨道衡、大吨位料斗秤等。称重传感器主要应用在各种电子衡器、     工业控制领域、在线控制、安全过载报警、材料试验机等领域。如电子汽车衡、电子台秤、电子叉车、动态轴重秤、电子吊钩秤、电子计价秤、电子钢材秤、电子轨   道衡、料斗秤、配料秤、罐装秤等。
波纹管称重传感器 - F1系列
 意大利AEP波纹管称重传感器F1 称重范围:5kg-500kg广泛采用于料斗秤、配料秤

波纹管称重传感器F1产品描述:

  • 测量范围从2.5kg到200kg,

  • C2和C3两个精度等级,

  • 分为多个型号

波纹管称重传感器F1 特性:

  • 传感器弹性体采用不锈钢材质,采用波纹管焊接密封

  • 有高精度,高可靠性

  • 通过OIML,ROHS等认证

  • 防护等级高达IP67

波纹管称重传感器F1 应用领域:

广泛应用于电子台秤,料斗秤,汽车衡等各种称重测力设备

意大利AEP 轮辐称重传感器

意大利AEP轮辐称重传感器C2S称重范围:100kg-200t广泛采用于料斗秤、配料秤

轮辐称重传感器C2SAMP产品描述:

轮辐称重传感器C2SAMP系列测量范围从100kg到200t分为多个型号

轮辐称重传感器C2SAMP特性:

  • 传感器弹性体采用不锈钢材质

  • 高度低,钢性好,精度高,抗偏载能力强

  • 可选择一体化标准信号输出,三线制,0~10mA、4~20mA或0~5V输出

  • 通过OIML,ROHS等认证

  • 防护等级高达IP68

轮辐称重传感器C2SAMP应用领域:

广泛应用于皮带称,料斗秤,仓储秤,料罐,材料力学试验机,劳保安全检测设备

④使用环境
 称重传感器实际上是一种将质量信号转换成可测量的电信     号输出装置。用传感器首先要考虑传感器所处的实际工作环境,这点对于正确选用传感器至关重要,它关系到传感器能否正常工作以及它的安全和使用寿命,乃至整个衡器的可靠性和安全性。一般情况下,高温环境对传感器造成涂覆材料融化、焊点开化、弹性体内应力发生结构变化等问题;粉尘、潮湿对传感器造成短路的影响;在腐蚀性较高的环境下会造成传感器弹性体受损或产生短路现象;电磁场对传感器输出会产生干扰。相应的环境因素下我们必须选择对应的称重传感器才能满足   必要的称重要求。

传感器的准确度等级包括传感器的非线形、蠕变、蠕变恢复、滞后、重复性、灵敏度等技术指标。在选用传感器的时候,不要单纯追求高等级的传感器,而既要考虑满足电子秤的准确度要求,又要考虑其成本。
 对传感器等级的选择必须满足下列两个条件:
 1)满足仪表输入的要求。称重显示仪表是对传感器的输出信号经过放大、A/D转换等处理之后显示称量结果的。因此,传感器的输出信号必须大于或等于仪表要求的输入信号大小,即将传感器的输出灵敏度代人传感器和仪表的匹配公式,计算结果必须大于或等于仪表要求的输入灵敏度。
 传感器和仪表的匹配公式:
 传感器输出灵敏度*激励电源电压*秤的最大称量
 秤的分度数*传感器的个数*传感器量程
 例如:一称量为25kg的定量包装秤,最大分度数为1000个分度;秤体采用3只L—BE—25型传感器,量程为25kg,灵敏度为2.0±0.008mV/V,拱桥电压力12V;秤采用AD4325仪表。问采用的传感器能否与仪表匹配。
 解:经查阅,AD4325仪表的输入灵敏度为0.6μV/d,因此根据传感器和仪表的匹配公式可得仪表的实际输入信号为:
 2×12×25/1000×3×25=8μV/d>0.6μv/d
 所以,采用的传感器满足仪表输入灵敏度的要求,能够与所选仪表匹配。
 2)满足整台电子秤准确度的要求。一台电子秤主要是由秤体、传感器、仪表三部分组成,在对传感器准确度选择的时候,应使传感器的准确度略高于理论计算值,因为理论往往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如秤体的强度差一点,仪表的性能不是很好、秤的工作环境比较恶劣等因素都直接影响到秤的准确度要求,因此要从各方面提高要求,又要考虑经济效益,确保达到目的。

网友A:
我想学习一下,多一点了解122

网友B(2019-05-28):
我想学习一下,多一点了解

网友C(2025-10-31):
传感器的准确度等级包括传感器的非线形、蠕变、蠕变恢复、滞后、重复性、别墅游泳池设备灵敏度等技术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