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用数字万用表快速查漏电部位

楼主(2017-05-27):
 随着气温的逐步攀升,阴雨潮湿天气也逐渐增多,漏电原因的故障报修也多了起来,相信电工朋友都在为查找漏电的原因动了不少脑筋。其实,我们利用手中的万用表就能很轻松地查出漏电的原因。
  故障查找分析
  先询问报修用户有什么故障现象,有什么明显特征;其次从表面观察有无直观的故障点,然后再进行下一步检查。
  1. 先断开用户电源进线的总隔离开关,关闭用户的所有用电负荷,如拔下冰箱插头、断开水泵开关等。
  2. 把数字型万用表的挡位放在欧姆档的200M挡上,一只表笔放在负荷侧两根出线其中的一根上,另一只表笔碰触墙壁,最好是碰触接地线或者临时接地线。等万用表上显示的数字稳定后,读出的是主线路的绝缘电阻数值,如果绝缘电阻数值小于0.5兆欧,那么是主线路出了问题,如果绝缘电阻在0.5兆欧以上,那就可以排除是主线路出了问题。用同样的办法测量另外一根导线,也查看数值,看是否是主线路出了问题。
  3. 查看分路及各用电电器的绝缘电阻值,也是用同样的方法逐个检测,直到找到故障点为止。

 操作注意事项

  1. 使用万用表欧姆挡的200M挡时,注意在测量的时候不能用手触及表笔的金属部位,那样会使读数不准确。
  2. 在测量各个用电设备的时候注意要先放电,以防用电设备中的容性电流伤人。
  这个方法是在无电的状态下查找故障点的比较安全的方法。此方法也适用于动力用户和厂房漏电的查找,不过在查找时,不仅要断开电源进线,还应该断开零线,避免发生触电事故。

网友A:
简单凑效,实用性很强,一招解决线路绝缘问题搜寻

网友B:
这样测量绝缘电阻是错误的。

    应该根据用电设备的电压等级选用相应电压的绝缘电阻表(比如老式的摇表)。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测量绝缘电阻,即使有绝缘损坏,因为电压低,不能使绝缘薄弱处击穿,测量结果仍然是高阻,不能准确反映绝缘损坏情况。

    除了绝缘摇表,目前普遍使用的是表内带逆变器,由电池供电的绝缘电阻表,FLUKE有一款这样的表。

网友C:
这样测量可以初步判定线路或设备的绝缘阻值,万用表的电阻档测量绝缘通不过的,用兆欧表测同样通不过;当然,用万用表测通过的,不一定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