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和西门子315通信

楼主(2017-05-27):
一台西门子CPU 315-2DP和只带RS232接口听触摸屏联接,此台机器设备操作一定要在面板上进行,现因设备出故障,需要用笔记本电脑联机通信,但MPI口和触摸屏被用,电脑和PLC的通信线只能接MPI口,请问如何才能进行用电脑对PLC监控

网友A:
请买一个带有编程口的总线连接器,这样你的PLC在链接触摸屏的同时,也可以链接你的PC的编程设备,带编程口的总线连接器型号在选型手册上已经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