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设计中有源驱动与无源驱动矩阵的八个不同点

楼主(2017-05-28):
开关电源设计中有源驱动与无源驱动矩阵的八个不同点

开关电源设计中有源驱动与无源驱动矩阵有很多不同点,下面,笔者将对其一一分析,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些应有的帮助!

一.结构的不同

无源驱动矩阵的像素由阴极和阳极单纯基板构成,阳极和阴极的交叉部分可以发光,驱动用IC需要由TCP或COG等连接方式进行外装。

有源驱动的每个像素配备具有开关功能的低温多晶硅薄膜晶体管(Low Temperature Poly-Si Thin Film Transistor, LT P-Si TFT),而且每个象素配备一个电荷存储电容,外围驱动电路和显示阵列整个系统集成在同一玻璃基板上。与LCD相同的TFT结构,无法用于OLED。这是因为LCD采用电压驱动,而OLED却依赖电流驱动,其亮度与电流量成正比,因此除了进行ON/OFF切换动作的选址TFT之外,还需要能让足够电流通过的ON阻抗较低的小型驱动TFT。

二.驱动方式的不同

无源矩阵的驱动方式为多路动态驱动,这种驱动方式受扫描电极数的限制,占空比系数是无源驱动的重要参数。

有源矩阵的驱动方式属于静态驱动方式,有源矩阵OLED具有存储效应,可进行100%负载驱动,这种驱动不受扫描电极数的限制,可以对各像素独立进行选择性调节。

三.有源矩阵可以实现高亮度和高分辨率

无源矩阵由于有占空比的问题,非选择时显示很快消失,为了达到显示屏一定的亮度,扫描时每列的亮度应为屏的平均亮度乘以列数。如64列时, 平均亮度为100cd/m2, 则1列的亮度应为6400cd/m2。随着列数的增加,每列的亮度必须相应增加,相应的必须提高驱动电流密度。由此可以看出,无源矩阵难以实现高亮度和高分辨率。

有源矩阵无占空比问题,驱动不受扫描电极数的限制,易于实现高亮度和高分辨率。

四.有源矩阵可以实现高效率和低功耗

五.有源矩阵易于实现彩色化

六.有源矩阵易于提高器件的集成度和小型化

七.有源矩阵易于实现大面积显示

八.工艺成本的比较

无源驱动由简单矩阵构成, 基板制造工艺简单; 有源驱动低温多晶硅TFT工艺复杂,设备投资巨大。

对一般OLED器件,有源驱动的成本较高。 但无源驱动需要外接驱动电路, 目前, 这种电路芯片的价格还很高, 而有源矩阵内藏驱动电路, 不需外接, 对较高分辨率和彩色化的OLED器件无源驱动不一定成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