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PLC一上电运行就报警

楼主(2017-05-28):
     求助大家一个问题,有关于人机通讯及PLC异常的现象,如下:

人机为台达B系列515型号

PLC为台达DVP40EH

      总体为1屏两PLC,人机站号设定为20,主PLC站号设定为20,从PLC站号设定为21

主PLC主要负责三个电机的脉冲输出及原点极限点

     1、因为没有夜班,故每天上完班后就关机断电,待第二天开机时,一开机人机就会提示初始化控制区及初始化状态区失败,而后就是卡人机读条,直至几十分钟后才进入开机准备界面,但此时人机系统会跳出通讯异常信息,提示控制区及状区读取失改,请检查连接线及设定。线路检查没问题,通讯设定没问题。设备就是启动不起来。但反复关机断电后重开几次后又可以了。

     2、当发生通讯异常报警时,有看了PLC,其ERROR灯闪烁,PC监控D1004及D1337,得出K-15333,转为16进制为3BE5,对照台达官网工具书,无此项报警说明,故而未知为何报警。

     3、反复替换人机及PLC皆无效果,反复设定站号匹配也无法改善

     4、于更换PLC时发现一奇特现象,当PLC的整座Y端子台拆除(相关的Y点仍锁在端子台上,只是端子台与主PLC分离),而后开机,则PLC不报警,只是三个伺服电机无法归位。反复几次皆是如此。但是将端子台装在PLC主机上,开了两次机后,又会报警,故而怀疑是PLC的Y输出端有问题。但又人更换新的PLC仍然会报警,故而怀疑是程序有BUG问题,或者是伺服电机控制器有问题,至今无法有效判定。

      未知大家是否有方法,可以请教下。如有仁兄有空,可电话聊13806064532,小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