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EV-100变频器的参数设置

楼主(2017-05-29):
现有设备上使用的欧陆EV-100变频器:电机刚开始一段时间(PLC控制)是正向中速运行,端子是用S1-COM,频率是由面板上电位器给定,约30HZ(可调,频率指令P0.07设的AI1),这个能理解。但往后不明白了,第二段时间,是正向高速运转S1-COM,S4-COM同时,频率约60HZ,(S4对应设定的P5.04是17即第二段速度,PA-06第二段速是100%最高速),后面还有第三段时间的正向低速12HZ,S1-COM,S3-COM(S3是一段速,最高频率的20%)......不明白的是速度给定设为了AI1,不是多段速,怎么既能用AI1给定速度,还能同时用多段速呢?

问了一个用过的其它品牌的变频器厂家,说实现中速电位器给定,改高速时用PLC切换到10V电压,低速时再用点动频率,感觉麻烦,需增加继电器切断AI1的电压,再给上10V.

要是需要这样电位器给定中速,高速一个速度,载一个低速,怎样设备变频器参数呢?

请教大家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