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developer问题求助

楼主(2017-05-30):
打开软件新建工程后出现这样的黄色背景,无法编辑梯形图。请问该如何解决?

重装软件也无法解决

网友A:
安装的时候选择了监控模式,那个方框的地方不要打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的时候选择了监控模式,那个方框的地方不要打钩

确定没有选择监控模式,因为之前正常使用过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