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结构化工程不是简单工程,如图如图

楼主(2017-05-30):
是结构化工程  不是简单工程,如图如图

我试了一下新建数据,但是新建数据在模拟的情况不执行,我把鼠标放上去有个登录目标的区别,我把POU 1删了再新建,也没有登陆目标了,模拟的情况下也不执行了,哪里设置

网友A:
因为这个论坛不允许其他论坛的链接,所以请回到你另外一个论坛的提问贴中,已经回复了。

网友B(2017-08-31):
不能模拟中断,请使用实体PLC。

不能模拟中断,请使用实体PLC。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