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关于转换开关求助

楼主(2017-05-31):
一直用威用纶通的屏  第一次用昆仑的屏 有个问题请教大家

我做了个旋转开关按一下置1再按一下置0  现在情况是这样的我按一下置1如果在一定时间内(比如5秒)再按下可以置0,但是按了第一次如果一定时间内不按第二次 再去按就无效了 没反应。哪位大侠能指点一下

网友A:
  按下无反应? 是不是按键设置了保护 ? 还是什么呀 ?

网友B:
用脚本去来计算时间去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C:
你链接的PLC变量是不是给改写了呀?

建议你重新做个变量试试,取反按钮是没有时间限制的,你可以编辑脚本去实现时间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