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卸料离心机有那些故障处理方法

楼主(2017-05-31):
1.电动机转速变慢,电刷发出很大的电火花

分析与检修:此故障系电机碳刷与换向片之间有污物或碳刷弹簧弹力减小,使碳刷与换向片接触不良所致。将机子拆开,旋开电刷盒盖,取出带有弹簧的碳刷.先用无水酒精清洗弹簧、碳刷和换向片上的污物,若碳刷前端有崩缺,可用什锦锉配合砂纸将碳刷崩缺处磨成光滑弧形接触面,使其与圆形换向片吻合良好。再适当调大弹簧的弹力。经过上述处理故障一般都可排除。

2.台式离心机工作时,发出很响的振动噪声

分析与检修:引起离心机工作时产生振动噪声的原因和解决方法是:

1.转轴上端固定转盘螺钉或机座上减震弹簧固定螺钉等机件、紧固件有松动现象,只要重新紧固一遍即可。

2.下卸料离心机电机转轴弯曲或轴承磨损。若电机转轴弯曲,可通过修复校正来解决,严重时应予更换;若轴承磨损后间隙增大,可在转轴上加一垫片来解决,严重时应予更换。

3.机座上三根减震弹簧弹力变小或断裂,使转盘转动时晃动较大。只要更换减震弹簧即可。

4.外罩变形或位置不正确。只要修复、调整和校正外罩.并将外罩装好固牢即可解决

5.试管套内有碎玻璃片等异物,使负荷失去平衡。每次使用前应检查每个试管套内是否存在其他异物,若有,必须清除后,方可使用。

6.试管套与本机不匹配。试管套是厂家精确匹配给机器专用的.不同型号的离心机试管套是不能随意掉换的。否则,离心机工作时会产生振动噪声。

楼主:
再接再厉,写好文章,努力写的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