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x-programmer输入负的浮点常量

楼主(2017-05-31):
因为项目需求,我需要在cx-programmer编程时,输入负的浮点常量,怎么输入都不对,各位大大,有办法吗

网友A:
欧姆龙中没有办法在指令中直接使用浮点数常数,你如果要使用常数输入,你可以在PLC的内存设定中使用浮点数方式键入,并在与PLC连线的时候下载至PLC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