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cpu散热风扇声音大怎么办?高手教你5招轻松助你解决

楼主(2017-05-31):
  如果电脑电源内部散热不好,温度过高,很容易导致内部电容出现鼓包,进而出现电源不稳定,导致电脑死机、蓝屏等故障发生,甚至可能烧坏电源电路造成不必要的损失,通常电脑电源噪音很大程度来源于电脑cpu散热风扇,电脑cpu风扇是用来排热之用,如果它出现问题,就算外部有散热器也是没有用的。那么由电源风扇声音大导致的噪音该怎样去降低他了?下面小编就同你娓娓道来。

  笔记本电脑风扇声音大的原因分析:

  1.使用时间过长,风扇的线圈老化,缺油。

  2.由于使用不当,受到撞击或震动导致中轴弯曲。

  3.风扇积尘过多或固定螺丝松动导致位置偏移。

  4.电源供给问题.

  知道原因后,我们该怎么解决呢?

  笔记本声音大的解决办法:

  1.检查机箱中的排线是否合理,如果有碰到电脑风扇的可以重新整理一下排线;

  2.将固定电脑风扇的螺丝拧紧,避免出现电脑风扇松动,导致机箱声音大;

  3.定期处理机箱中堆积的灰尘,尤其是电脑风扇上的灰尘一定要清理干净,可以用小软

  4.自己拆,简单的说,先在键盘的上边把那个有接口的地方撬开,然后把所有底下的螺丝拆开,先拿下键盘,然后从后部把光驱拿下,硬盘拿下,就可以拆开看见散热风扇了,你就会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5.风扇坏了不是什么大毛病,换风扇的话的看具体型号,风扇缺油了。质保内去售后,质保外自己买缝纫机油。一块钱一瓶。网上搜索下怎么拆笔记本。我的自己上了好几回了,上完就好,偶尔还用花生油,主要是润滑。

  除了上面提供的几种方法,教大家一种万用方法解决电脑风扇声音大,就是给电脑风扇添加润滑油。润滑油可以从电脑城购买或者用缝纫机油代替,将少许润滑油加在风扇轴承处即可。

  如果觉得上述操作方法太过繁琐,可以更换性能更好的电脑cpu专用散热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