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配方搜索功能

楼主(2017-05-31):
我要实现一个配方搜索功能,能在红框所示配方组中用名称搜索出相应的配方,并存入相应寄存器。(如:配方“配方A”在“合成橡胶”中,我输入“配方A”,直接显示出“配方A”的相应参数。)

我只会在一个配方组中搜索,脚本是这样的:

!RecipeSeekTo("天然橡胶", 配方名) = 返回值

!RecipeSetValueTo("天然橡胶", 天然橡胶)

配方号 = !RecipeGetCurrentPosition("天然橡胶")

求高手解答,昆仑通态客服是草包,回复的答案一点建设性都没有。

网友A:
这种搜索功能可以实现,用!RecipeSeekTo函数搜索所有组,那个组搜到了再将其配方的值赋值给数据组就行了,还有,返回值=!RecipeSeekTo("天然橡胶", 配方名)这样来判断的

楼主:
第一次用昆仑通态,能否写一下相应程序,参考学习一下。不胜感激

引用 网友A:
这种搜索功能可以实现,用!RecipeSeekTo函数...

网友B(2018-01-09):
客户是不是草包我不知道,反正每次问问题他们都说得迷迷糊糊的,每次都糊弄我。

网友C(2018-03-02):
学习学习,涨涨姿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