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光电和编码器测工件长度,如何保存多组数据?

楼主(2017-05-31):
       编码器安装在输送链上,光电开关用于检测工件,工件到指定位置后,光电一直工作,直至工件走过指定位置,由于工件长短不一,所以位置数据需要分开保存,且位置还要给后面执行器使用

       使用移位指令还是什么?编码器数据如何清零,因为输送链是不停的,希望高手给个思路。

网友A:
这种测长是常用的方法。光电开关有料遮挡利用此时的边沿信号开始复位清零编码器计数存储器,当物料离开光电开关再利用边沿信号停止编码器计数并将累计数值存入指定存储地址,将获得的计数值用于与长度计算的有关程式中。

楼主:
是否要清零这个我不太懂 举个例子,当前感应器检测到第6个工件长度是100,喷枪位置是第1个工件长度是200,那就是说喷枪在第一个工件到开始喷,输送链走完200喷枪停,而这个200的距离也是由编码器计算出来的,所以感觉不能清零

引用 网友A:
这种测长是常用的方法。光电开关有料遮挡利用此时的边沿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