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士乐齿轮泵工作特点和常见故障

楼主(2017-06-01):
  力士乐齿轮泵工作特点和常见故障力士乐齿轮泵是依靠泵缸与啮合齿轮间所形成的工作容积变化和移动来输送液体或使之增压的回转泵。力士乐齿轮泵由两个齿轮、泵体与前后盖组成两个封闭空间,当齿轮转动时,齿轮脱开侧的空间的体积从小变大,形成真空,将液体吸入,力士乐齿轮泵齿轮啮合侧的空间的体积从大变小,而将液体挤入管路中去。力士乐齿轮泵吸入腔与排出腔是靠两个齿轮的啮合线来隔开的。力士乐齿轮泵的排出口的压力完全取决于泵出口处阻力的大小。

  力士乐齿轮泵工作特点和常见故障rexroth齿轮泵工作特点:力士乐齿轮泵优点:结构简单紧凑、体积小、质量轻、工艺性好、价格便宜、自吸力强、对油液污染不敏感、转速范围大、能耐冲击性负载,维护方便、工作可靠。力士乐齿轮泵缺点:径向力不平衡、流动脉动大、噪声大、效率低,零件的互换性差,磨损后不易修复,不能做变量泵用。力士乐齿轮泵困油现象原因:液压油在渐开线齿轮泵运转过程中,因齿轮相交处的封闭体积随时间改变,常有一部分的液压油被密封在齿间,如图所示,称为困油现象,因液压油不可压缩将使外接齿轮产生极大的振动和[工业电器网-cnelc]噪声,影响系统正常工作。措施:在前后盖板或浮动轴套上开卸荷槽,开设卸荷槽的原则:两槽间距为最小闭死容积,而使闭死容积由大变小时与压油腔相通,闭死容积由小变大时与吸油腔相通。

力士乐齿轮泵AZPB系列力士乐Rexroth齿轮泵1PF2G系列

力士乐齿轮泵工作特点和常见故障力士乐齿轮泵故障处理:力士乐齿轮泵不能排料

(1)力士乐齿轮泵故障现象:

泵不能排料力士乐齿轮泵故障原因:

a、旋转方向相反;

b、吸入或排出阀关闭;

c、入口无料或压力过低;

d、粘度过高,

泵无法咬料力士乐齿轮泵对策:

a、确认旋转方向;

b、确认阀门是否关闭;

c、检查阀门和压力表;

d、检查液体粘度,以低速运转时按转速比例的流量是否出现,若有流量,则流入不足流量不足

(2)力士乐齿轮泵故障现象:

泵流量不足力士乐齿轮泵故障原因:

a、吸入或排出阀关闭;

b、入口压力低;

c、出口管线堵塞;

d、填料箱泄漏;

e、转速过低

力士乐齿轮泵对策:

a、确认阀门是否关闭;

b、检查阀门是否打开;

c、确认排出量是否正常;

d、紧固;大量泄露漏影响生产时,应停止运转,拆卸检查;

e、检查泵轴实际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