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CnetScan使用手册

楼主(2017-06-01):
BACnetScan使用手册

上海迅饶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1 前言.... 1

1.1声明    1

1.2 技术支持... 1

2 概述.... 1

3 使用说明.... 1

3.1 扫描BACnet IP设备... 2

3.1.1 BACnet IP参数设置... 2

3.1.2 搜索BACnet IP设备... 4

3.1.3 搜索点... 6

3.1.4 读当前的属性... 8

3.1.5 写当前值... 9

3.2 扫描BACnet Ethernet设备... 11

3.3 扫描BACnet MS/TP设备... 11

3.3.1 BACnet MS/TP参数设置... 11

3.3.2 搜索BACnet MS/TP设备... 13

3.3.3 搜索点... 15

3.3.4 读当前的属性... 16

3.3.5 写当前值... 17

3.3.6 修改BACnet设备ID.. 19

3.4 导出到EXCEL... 21

3.5 保存日志... 23

3.6选择操作语言... 26

4 常见问题.... 27

4.1 搜索不到BACnet IP设备... 27

4.2搜索到BACnet IP设备,但扫不到设备下的点... 27

4.3使用BACnetScan后,PC上的BACnetIP软件不正常... 27

1 前言

1.1声明

本手册属于上海迅饶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及授权许可者版权所有,保留一切权利,未经本公司书面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摘抄、复制本书内容的部分或全部。由于产品版本升级或其他原因,本手册内容有可能变更。上海迅饶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保留在没有任何通知或者提示的情况下对本手册的内容进行修改的权利。本手册仅作为使用指导,本公司尽全力在本手册中提供准确的信息。

1.2 技术支持

l  技术支持邮箱:support@opcmaster.com

l  QQ564166173

l  技术支持热线电话:15921075170

l  网址:http://www.bacnetchina.com    http://www.opcmaster.com

2 概述

BACnetScan是由上海迅饶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BACnet客户端扫描软件 该软件同时具备BACnet EthernetBACnet IPBACnet MS/TP扫描功能,并且具有读属性、写当前值属性、修改BACnet设备ID和导出到EXCEL等功能。在PC上通过网口或串口即可扫描到BACnet设备。另外本软件支持多国语言切换,而且操作简单,扫描速度快,方便现场调试。

3 使用说明

双击运行BACnetScan.exe,进入程序运行主界面。在“BACnet”根节点下可看到有BACnet EthernetBACnet IPBACnet MS/TP三种通信方式,如下图3-1

3-1 程序主界面

3.1 扫描BACnet IP设备

3.1.1 BACnet IP参数设置

选择“BACnet IP”节点,右键鼠标弹出快捷菜单,单击“BACnet IP 参数设置”,如下图3-1-1-1所示:

3-1-1-1 BACnet IP参数设置

或单击“工具”菜单栏,单击“BACnet IP参数设置”,如下图3-1-1-2

3-1-1-2 BACnet IP参数设置

    在弹出来的对话框中,选择网卡(注:网卡的序号是从0开始,这个序号在X2OPC设置通道里,IP地址的格式为255.255.255.255.XX表示第几个网卡,譬如第一个网卡,设置为255.255.255.255.0)并设置好响应等待时间,默认等待时间为10000毫秒,如果设备响应慢,用户应当把响应等待时间设置长一点,如下图3-1-1-3

3-1-1-3 BACnetIP扫描参数设置

3.1.2 搜索BACnet IP设备

双击“BACnet IP”节点,或者单击工具栏“”按钮,另外右键鼠标单击“搜索设备”菜单,如下图3-1-2-1,也可以扫描到网络上的BACent IP设备。

3-1-2-1 搜索BACnet IP设备

下图3-1-2-2表示搜索到同一个网段内设备号(Device Instance Number)为2BACnet IP设备。

3-1-2-2 扫描结果

3.1.3 搜索点

      双击“”,或者单击工具栏“”按钮,另外右键鼠标弹出快捷菜单单击“搜索点”,如下图3-1-3-1,也会自动扫描该设备下的所有点。

3-1-3-1 选择搜索点

     注意勾选“自动读取属性”,表示在扫描点的时候,自动把点的所有属性也读出来。搜索出来的点表如下图3-1-3-2

3-1-3-2 搜索点结果

3.1.4 读当前的属性

双击当前点,或者单击工具栏“”按钮,另外右键鼠标单击“读对象属性”菜单,如下图3-1-4-1,就可以读到该点的所有属性值。

3-1-4-1 读对象属性

注意“读当前值”菜单是指只读当前值这个属性值。

3.1.5 写当前值

Analog ValueAnalog OutputBinary ValueBinary Output Multi-state ValueMulti-state Output6种对象类型支持写操作。

Analog Output 1这个点的当前值(present-value)为800,如图3-1-5-1所示:

3-1-5-1 Analog Output 1当前值

单击(present-value),右键鼠标单击“写当前值”或者单击工具栏选择“”按钮,对其写值为1000,如下图3-1-5-2

3-1-5-2 写值操作

      写值操作有1-16个优先级,默认最小优先级为16。写值完成后,可以看到事件窗口中,提示“写’’present-value”属性成功”。

3.2 扫描BACnet Ethernet设备

   BACnet EthernetBACnet IP一样,也是走以太网。目前支持BACnet Ethernet设备比较少,现场比较容易遇到的有艾顿的控制器,操作方式和BACnet IP类似,这里不做赘述。

3.3 扫描BACnet MS/TP设备

在电脑上的串口通过RS232RS485模块连接到现场的DDC。如果电脑上没有串口,可以使用USB转串口线来连接RS232RS485模块。

3.3.1 BACnet MS/TP参数设置

选择“BACnet MS/TP”节点,右键鼠标弹出快捷菜单,单击“BACnet MS/TP 参数设置”,如下图3-3-1-1所示:

3-3-1-1 BACnet MS/TP参数设置

或单击“工具”菜单栏,单击“BACnet MS /TP参数设置”,如下图3-3-1-2

3-3-1-2 BACnet MS/TP参数设置

在弹出来的对话框中设置通讯参数,MAC地址不能与现场设备MAC地址冲突,默认MAC地址为127(建议用户不用修改),响应等待时间默认为60000毫秒。波特率默认为38400,用户根据实际情况设置。超时时间是指请求回应的时间,默认超时时间为50毫秒,如下图3-3-1-3

3-3-1-3 BACnet MS/TP扫描参数设置

3.3.2 搜索BACnet MS/TP设备

双击“BACnet MS/TP”节点,或者单击工具栏“”按钮,另外右键鼠标单击“搜索设备”菜单,如下图3-3-2-1,也可以扫描到RS485总线上的BACent MS/TP设备。

3-3-2-1 搜索BACnet MS/TP设备

下图3-3-2-2表示搜索到同一个网段内设备号(Device Instance Number)为8BACnet MS/TP设备,也就是江森型号为FEC2611DDC

3-3-2-2 扫描结果

3.3.3 搜索点

      双击“”,或者单击工具栏“”按钮,另外右键鼠标弹出快捷菜单单击“搜索点”,如下图3-3-3-1,也会自动扫描该设备下的所有点。

3-3-3-1 选择搜索点

     注意:勾选“自动读取属性”,表示在扫描点的时候,自动把点的所有属性也读出来。搜索出来的点如下图3-3-3-2所示。

3-3-3-2 搜索点结果

3.3.4 读当前的属性

双击当前点,或者单击工具栏“”按钮,另外右键鼠标单击“读对象属性”菜单,如下图3-3-4-1,就可以读到该点的所有属性值。

3-1-4-1 读对象属性

注意“读当前值”菜单是指只读当前值这个属性值。

3.3.5 写当前值

Analog ValueAnalog OutputBinary ValueBinary Output Multi-state ValueMulti-state Output6种对象类型支持写操作。

Binary Output 10034这个点的当前值(present-value)为0,如图3-3-5-1所示:

3-3-5-1 Binary Output 10034当前值

单击(present-value),右键鼠标单击“写当前值”或者单击工具栏选择“”按钮,对其写值为1,如下图3-3-5-2

3-3-5-2 写值操作

      写值操作有1-16个优先级,默认最小优先级为16。写值完成后,可以看到事件窗口中,提示“写’’present-value”属性成功”。

3.3.6 修改BACnet设备ID

对于BACnet MS/TP设备,MAC地址一定要保证唯一(一般通过拨码开关)。如果使用迅饶网关等产品,配置软件使用设备的站号是DDC的设备ID,也要求唯一,则可以通过BACnetScan来修改DDC上的设备ID。建议是把DDC的设备ID修改成和MAC地址一致,BACnetScan修改设备ID功能的具体方法如下。

首先用BACnetScan扫描设备信息,如下图3-3-6-1

3-3-6-1 扫描设备信息

      然后找到设备对象,右键鼠标点击“修改设备ID…”,如下图3-3-6-2

3-3-6-2 修改设备ID

      在弹出来的对话框中修改当前设备的ID号,如果修改成功,则下面的消息窗口会提示修改设备ID号成功。

3.4 导出到EXCEL表

 对于扫描出来的所有点,也可以导出到EXCEL表中,方便用户直观地看到所有的点。如果用户有用到迅饶的三款网关产品X2ModbusX2BACnetX2OPC,也可以在通过此功能将所有扫描到的点导出到EXCEL表中进行编辑,方便配置工程。如下图3-4-1,单击搜索到的设备,右键选择相应的导出到EXCEL表。

3-4-1 选择导出到EXCEL

     另外注意,点位的每个属性值都可以复制的,方便用户编辑,如下图3-4-2

3-4-2 复制属性值

3.5 保存日志

在信息窗口鼠标右键弹出快捷菜单,单击“保存日志”菜单,如图3-5-1所示:

3-5-1 保存日志

或者单击“视图”菜单栏,单击“保存日志”菜单,把操作日志保存起来,如下图3-5-2

3-5-3 保存日志

保存日志文件,默认名称为BACnetScan.log

3-5-2 保存日志

3.6选择操作语言

在主程序界面,单击“视图”菜单选择“语言设置”,如下图3-6-1

3-6-1 选择语言设置

   在弹出来的对话框中选择操作语言,如下图3-6-2

3-6-2 选择操作语言

4 常见问题

4.1 搜索不到BACnet IP设备

由于某些BACnetIP的设备不支持全广播,譬如江森的NAEBACnetScan也不支持全广播搜索,这样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当PC是多网口的情况下,可能会产生搜索不到BACnetIP设备的情况。如果遇到这个问题,在通信参数设置里,选择正确的网口就可以解决问题。另外在使用BACnetScan时确保电脑防火墙处于关闭状态。

4.2搜索到BACnet IP设备,但扫不到设备下的点

一般是电脑上还跑了其它的BACnet IP的软件,UDP端口47808被占用导致BACnetScan扫描不到设备的点。如果遇到这个问题,请关闭其它的软件就可以解决。

4.3使用BACnetScan后,PC上的BACnetIP软件不正常

由于UDP端口47808BACnetScan占用导致的,请关闭BACnetScan就可以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