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PLC下载线问题

楼主(2017-06-01):
200CN的PLC  下载程序用的什么线啊? 是485?422?232?还是什么接口?下载程序走的什么协议?自己可以做吗?怎么做?

我有一个USB转232的线 还有一个232转485的转换器  可以用吗? 接200的哪个针脚?

网友A:
S7-200PPI电缆型号:

USB编程电缆6ES7 901-3DB30-0XA0

串口RS232编程电缆6ES7 901-3CB30-0XA0

网友B:
可以用第3方的编程电缆,才20元

小小老菜鸟,

网友C:
485的+接200的3脚

485的-接200的8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