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经验#eplan学习经验总结

楼主(2017-06-01):
1 图形拉伸

下面有五条直线,如果想同时改变直线的倾斜角度,这时候可以用到拉伸命令。

编辑>图形>拉伸

然后全选5根线的顶端,就可以自由的拖动变形了。

                         图形中还有一些修剪,倒角,圆角等CAD中常用命令

2 显示标示性的编号

打开EPLAN设置,勾选显示标示性的编号选项。

这样,以后在添加或查找属性的时候,可以根据编号来快速查找。

3 EPLAN 中使用多个5剪贴板

在设置中,将仅使用一个剪贴板勾掉。

这样最多可以使用12个剪贴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