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线和零线接错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7-06-01):
1.单相电器的插头如果插反了,火线和零线是否因此颠倒了?

使用两脚电源插头的电器,是不必区分火线、零线的,因为插头是任意插的。这类电器通常是塑料外壳,没有漏电问题。如电视机、塑壳电吹风、塑过小电扇…

2.如果颠倒,是否会造成危险?(比如开关本来在零线上,一颠倒在火线上了)如何解决?

这种情况下,火线与零线接反了虽然不会影响到家里的电器的使用,但对于安全用电来讲,是存在隐患的。主要是一些家电的控制开关是用来控制火线的,如果插座处的火线与零线接反了的话,会造成家电的控制开关控制的是零线。也就是当家电的开关在断开的情况下,电器内部是带电的。所以火线和零线不可接反。

再举个例子,如果墙上的插坐的火线和零线接反的话,如果大家使用的插排上带一个小开关的话,当大家把开关断开时,这个插排还是带电的。所以这时小孩子如果用金属抠插排的插孔的话,就会引发触电,很危险。单相三线插座,只要地线位置正确,零线、相线接反,也不会有危险。当然火线是绝对不能与地线装反的,那样插上插浆,电器不能工作不说,电器的外壳就带电,极为危险!

网友A:
家用N  PE接反根本合不上闸

网友B:
对于插头、插座标准要求按左零右火接线。但是,任何单相用电器,都没有对电源接线相线、零线的位置要求,可以说随便与电源连接,只有保护线有要求,不许接错。单相用电器大多数都是单极开关,开关在零线上,就会有停止工作时电器带电,可能会有楼主所述问题,用电时注意就是了。实际也没危险,只要供电安装按标准要求设计、施工。住宅的插座供电要求使用漏保,漏保质量没问题,危险就不存在了。

网友C:
我碰到一个,每次都要区分零、火线,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