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V代伺服加减速调试

楼主(2017-06-01):
请教高手,安川伺服V代7.5KW,脉冲控制,起动停止时加减速度不明显,到2100-3000转时停下时不平稳,停止时太硬,为丝杆传,丝杆套容易磨损。传动连接容易松。现设置参数为,pn000-0010,pn170-2201,pn20e-1048576,pn210-1965,pn216-10,pn217-20,pn50a-8800,pn50b-6548,pn600-176,

网友A(2019-07-17):
安川伺服内部加减速参数是给速度控制使用的,对位置控制作用没效果。

建议在脉冲指令上做加减速。如三菱PLC PLSV 可变速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