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芯片解如何理解芯片密?

楼主(2017-06-01):
何谓芯片解密,从字面上来说就是将程序从母片中提取出来,将提取出来的程序烧录到样片里面,使样片的功能和原来母片的功能一致的过程。(被提供将要解密带程序的芯片,我们行业俗称母片,程序提取出来后,烧到新的空白样片里面供测试使用用的,我们行业俗称样片)。一般用于电子产品克隆中,PCB抄板,机样生产。

芯片解密有什么步骤?

一、开盖,用硝酸融掉表层环氧树脂使芯片暴露

二、寻找保护熔丝的位置并将保护熔丝暴露在紫外光下,一般用一台放大倍数至少100倍的显微镜,从编程电压输入脚的连线跟踪进去,来寻找保护熔丝。

三、FIB线路修改

利用聚焦离子束进行线路修改,(A)、(B)将欲连接线路上的钝化层打开,(C) 沉积Pt材料将两个线路连接起来

注意事项:

采用硬件解密的方法,都是会破坏母片的

解密最好准备两个母片

开片过程中要小心,不要将线路破坏掉了

做线的过程中,坐标定位要定好,以防做坏了线,再也修补不了了。

芯片解密又叫单片机解密单片机破解芯片破解IC解密,但是这严格说来这几种称呼都不科学,但已经成了习惯叫法,我们把CPLD解密,DSP解密都习惯称为芯片解密。单片机只是能装载程序芯片的其中一个类。能烧录程序并能加密的芯片还有DSP,CPLD,PLD,AVR,ARM等。也有专门设计有加密算法用于专业加密的芯片或设计验证厂家代码工作等功能芯片,该类芯片也能实现防止电子产品复制的目的。

芯片解密主要应用在PCB抄板方面。PCB抄板,即在已经有电子产品实物和电路板实物的前提下,利用反向研发技术手段对电路板进行逆向解析,将原有产品的PCB文件、物料清单(BOM)文件、原理图文件等技术文件以及PCB丝印生产文件进行1:1的还原,然后再利用这些技术文件和生产文件进行PCB制板、元器件焊接、飞针测试、电路板调试,完成原电路板样板的完整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