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电机电源故障

楼主(2017-06-02):
请问一下,我有一台安川伺服电机和驱动器但是我没有三相电,用家庭电的话软件显示A.F10 电源缺相,无法驱动电机,我该如何使用家庭电驱动电机呢?   急救!!在线等

网友A:
A.F10是供电电源缺相报警Pn00B为:0100(选用单项220v供电)

如果是1.3KW以上的必须用三相200V供电

专业安川维修:13560366762 (微信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