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地址变量的识别

楼主(2017-06-02):
例:R 参数位于标识 “/Channel/Parameter/R” 下,最终映射为 “/Channel/Parameter/R[u1,

4]”

但在wincc中写入变量地址时“s=/Channel/Parameter/R[u1,4]”时,地址会变成“s=/Channel/Parameter/R[u1","4]”此时变量数值无法读入(注所有符号都是英文格式).请问这样的问题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先上网查,然后找行家;软件问题?重装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