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ZJ-B,CZJ-B-L振动监视保护仪

楼主(2017-06-02):
 CZJ-B,CZJ-B-L振动监视保护仪可与多种振动传感器连接,如:磁电式速度传感器或电涡流传感器。与速度传感器连接时,可测量机壳或轴承座垂直或水平方向的振动烈度(振动速度有效值)或位移(振动幅值)。与电涡流传感器连接时,可测量旋转机械轴的垂直和水平方向的径向振动。数字显示,可分别独立显示两个通道的振动值。每个通道均具有独立的报警、危险电路和继电器接点输出。可非常方便地精确设定报警和危险值、报警和危险延时时间,并可随时查看报警和危险设定值。可分别独立输出与振动值相对应的标准电压(1~5V)或标准电流(4~20mA),供计算机、数据采集器、记录仪或其它自动控制系统使用。也可根据需要输出其它电压或电流。 每个通道的增益均可自动调整,便于对系统的校准。

  所有功能均由单片计算机控制,参数设定全部由按键完成,调整方便,精度高,稳定可靠。可测量机壳或者结构相对于自由空间的振动,即绝对振动,特别适用于具有滚珠轴承的机器,在这种机器里轴的振动可较多地传到机壳上,故该监测仪可配接磁电式速度传感器,对旋转机械进行连续测量和保护,传感器的安装应特别注意,不会导致传感器振幅减低,以及频率影响被改变或所产生的信号不能代表机器的真实振动,对于电机、压缩机、风机等需要测量大量振动点的情况,该监控仪尤其适用。

CZJ-B,CZJ-B-L振动监视保护仪主要功能

实现智能处理:报警Ⅰ值、Ⅱ值可通过面板按键任意设置面板按键可调整量程值,无需电位器调整,方便现场调试30秒不按操作键,可自行回到运行状态后面板上有与振动幅度值成正比的电流输出端子,供记录输出具有报警延时功能

(0~25.5秒任意设置)

 测量范围:0~10 mm/s、0~20 mm/s(LD)

         0~100 μm、0~200 μm(ZD)

频率响应:10~1000Hz(符合ISO2954标准)

  显示精度:1%

  输出精度:1%

  输出形式:4~20mA(两路:垂直、水平)

  外形尺寸:160×80×250(mm)

  开口尺寸:150×75(mm)

 配接电涡流传感器,可测量各种旋转机械转子的轴的径向振动。适合旋转机械装置TSI的系统设计使用,可广泛应用于电力、机械、化工、冶金等行业。为旋转机械的安全运行提供多种参数的测量及早期故障的预报

CZJ-B,CZJ-B-L振动监视保护仪主要功能:

        汽轮机、磨煤机、风机、减速机、水泵、离心机、   平衡机、空压机等旋转类机械的轴瓦振动的监视和保护。

CZJ-B,CZJ-B-L振动监视保护仪功能说明:

测量值、报警设定值,可分别在LED数码管上显示。当超过报警设定值时,报警指示灯亮,同时在后面板输出开关信号,保护被监控设备,报警设置延时调整,范围1-60秒,以防止现场干扰引起误报警。。设有电流输出接口,可与计算机、DCS、PLC系统、无纸记录仪等设备连接。具有上、掉电检测功能,传感器掉线检测功能,同时切断报警、停机输出回路,有效抑制仪表误报警。

电气指标:

传感器输入:电涡流传感器

测量范围:0~500μm pk-pk

测量精度:线性误差≤±1% (满度值)

显示方式:数码管显示

频    响:1.0-300Hz

电流输出:4~20mA;驱动500Ω的负载

报警接点容量:AC220V/3A,DC28V/3A

工作电源:220VAC±10%  50Hz  功耗≤10W

物理指标:

 整机尺寸:

                   盘装表:160(宽)×80(高)×160(深)mm

                   开孔尺寸: 152(宽)×74(高)mm

环境指标:

温   度: -10℃到+60℃,相对湿度 ≤90%

使用环境:周围无腐蚀性、无强磁场等场合

订货指南:

盘装表:SDJ-3NA-AXX-BXX-CXX

           量程选择AXX:

                           01-0~100μm pk-pk

                           02-0~200μm pk-pk

                           03-0~500μm pk-pk

           电流输出BXX:01-4-20mA

                               02-0-10mA

CZJ-B,CZJ-B-L系列振动监视保护仪

VB-Z420 双通道轴振动监测仪两个通道各自独立工作,独立显 示,各自输入来自两个电涡流传感器的信号, 可广泛使用于电力、冶 金、石化和造纸行业的大型旋转机械轴振动(转子相对轴承盖的振 动) 的测量和保护控制。 故障监测 监测旋转机械转子的径向振动,监测由于转子的不平衡、不对中、 机件松动等引起的振动增大。

测量参量各种滑动轴承的旋转机械。如汽轮机、压缩机、电机、风机、泵等。

CZJ-B,CZJ-B-L振动监视保护仪技术参数

输入: 电涡流传感器,2 路信号输入

输入阻抗: 20K Ω

检波: 峰- 峰

精度: 指示误差1 % ,标准输出1 %

运行指示:传感器OK 绿色LED 亮

警告A 黄色LED 亮

危险D 红色LED 亮

显示方式: 三位LED 数显

频率响应: 3~5KHz

记录输出: 4~20mA 负载≦ 500 Ω ;或1~5V 负载≧ 1K Ω

(要求与大地绝缘阻值>50M Ω )

缓冲信号: -0.8~-22V 输出阻抗500 Ω (最大5mA)

报警方式:两路各2 点输出,设定范围为满量程0 ~1 0 0 % (可 调), 继电器

常失电、自锁或自复

触点容量: 250VAC/7A;30VDC/7A 延时1s~6s(可选)

供电电压: 220VAC ± 10% 50Hz

功耗: ≦ 10W

使用环境:温度-10℃~50℃

重量: 1.5kg

开孔尺寸: 152mm宽× 77mm高× 200mm(深)

其它参数:运行温度-20℃~60℃

存储温度-30℃~ 85℃

相对湿度20~95% 无冷凝

绝缘阻抗电源与地之间500VDC 时100M Ω

电源与继电器触点之间500VDC 时100M Ω

继电器触点与地之间500VDC 时100M Ω

选型指南

VB-Z420 -A □□ -B □□ -C □□

A 测量范围B 记录输出C 报警状态

10 100um 00 4~20mA 00 自锁

JM-B-6Z监测保护装置,JM-B-6000汽轮机监测保护装置,JM-B-3E双通道振动监测

保护仪,JM-B-7智能振动监测保护仪,JM-B-201智能振动温度检测仪,JM-B-4振动温度监测保护仪,JM-B-3Z智能振动监测保护仪,JM-B-6Z(402)监测保护装置,JM-B-5S振动监测保护仪,JM-X-3系列智能行程监测保护仪,JM-X-3W智能轴向位移监测保护仪,JM-X-3Z智能胀差监测保护仪,JM-C-3系列智能转速监测保护仪,JM-C-7F挂壁式反转速监测保护仪,JM-C-5S转速监测保护仪,JM-C-6C三取二超速监测保护仪 CZJ-B,CZJ-B-L系列振动监视保护仪

PR6422/PR6423/PR6424/PR6425/PR6426电涡流轴位移传感器轴振动探头CON011/91、CON021/91、CON031/91电涡流轴位移传感器轴振动探头前置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