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单相电机烧坏

楼主(2017-06-02):
1.电机对地短路,测试方法用摇表一端接地,一端接马达端子,摇测下来绝缘为零。
2.电机匝间开路.测试方法将摇表两端接马达两个端子,摇测下来绝缘大于零。
3.电机匝间短路,用电桥测试。万用表测量:
4.相间电阻均匀,不要去管电阻多大,均匀就行.对大于15KW的电机你可能怎么量都是0欧姆,那是因为万用表的量程太大了。换个微欧姆表才行.
5.相线对电机外壳绝缘大于1M欧姆, 怎么样判断三相异步电机的好坏? 量单相电动机时应断开电容 1、万用表测电流,三相不平衡率不大于10%; 2、摇表测绝缘,每相对地、相间均不小于0.5兆;
6.电桥测直流电阻,三相不平衡率不大于2%; 除了以上说的方法,检查其绕组是否正常的方法是在其中任意两根引线上接上万用表的小电流档(比如50微安),这时用用转动电机,万用表的表针应该是可以明显摆动(与转动快慢有关)。 这是利用电机的剩磁来检查绕组的“土”办法。如果绕组烧了,表针肯定不会动了。 用万用表可以判断电机的相间短路,接地和断路,但不好判断匝间短路. 只用万用表测量不太准确,最好用兆欧表测各相的绝缘电阻,然后又直流电桥测一下三相绕组之间的直流电阻,是否平衡,值是否偏大或偏小,绝对准确。 三相绕组电阻应相等,相与相及相与外壳绝缘电阻应大于1兆欧。过载绕组都烧毁、缺相则二组烧毁另一组不烧。

网友A:
题为如何判断单相电机烧坏,为何说的是三相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