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选型过程注意事项

楼主(2017-06-02):
  应根据被测流体介质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来决定使大口径电磁流量计的通径,流量范围,衬里材料,电极材料和输出电流等。

      1、测量流量的流体必须是导电的,严格的说,除了高温流体之外,只要电导率大于5μ/cm的任何流体都选用相应的大口径电磁流量计 来测量流量,因此不导电的气体,蒸汽,油类,丙酮等物质不能选用大口径电磁流量计 来测量流量。

       2、传感器口径的确定 流量计使用流速应在0.3-15m/s范围内,使用流速低于0.3m/s时在仪表部位局部提高流速,采用缩管方式。

      3、一体型或分离型的选择 一体型:现场环境较好的情况下,一般都选用一体型,即传感器和转换器组装成一体。

分离型:即传感器和转换器分开装于不同的地点,一般出现以下情况时选用分离型。

   ⑴环境温度或流量计转换器表面受辐射温度超过60oC.

   ⑵管道震动较大的场合。

   ⑶会对传感器的铝壳严重腐蚀的场合。

   ⑷现场温度较大或有腐蚀性气体的场合。

   ⑸流量计装在高空或并下调试不方便的场合。

网友A:
还应注意在选择流量计时还要考虑介质是否会沉淀,腐蚀性,沉淀介质会将电极导电率下降,使流量计失真。腐蚀性介质会对电极造成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