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直线电机没有光栅尺能运动起来吗

楼主(2017-06-02):
有没有大神,没有光栅尺怎么让直线电机运动起来,JOG试运行就行

网友A:
那就不是直线电机了,只能接滚珠丝杆

网友B:
伺服要动起来,是必须有反馈信号的。不接反馈就想让电机动起来,您换个三相步进驱动器?

网友A:
伺服电机要动,一定要有反馈位置的,

接变频驱动,不接编码器倒是可以动。

另外,接伺服驱动可以设定成无马达模式,可以运行程序,当然马达是不动的。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请问直线电机没有编码器 ,jog试运行也运动不起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电机要动,一定要有反馈位置的,接变频驱动,不接编码...

谢谢您的回答,请问直线电机没有编码器 ,jog试运行也运动不起来吗

网友B:
jog试运行也运动不起来吗

那就不是动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jog试运行也运动不起来吗那就不是动了么?

不能JOG运行 伺服一直报警说编码器连接故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刘岩利  jog试运行也运动不起来吗那...

是啊,上面很多人都说了,动不了。

网友A:
要能动就不是伺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