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缺相如何解决

楼主(2017-06-02):
1)电动机缺相现象:
振动增大,有异常声响,温度升高,转速下降,电流增大,启动时有强烈的嗡嗡声无法启动。
2)造成电动机缺相运行的原因有:
①保险丝选择不当或压合不好,使熔丝断一相。
②开关发触器的触头接触不良。
③导线接头松动或断一根线。
④有一相绕组开路。
3)电动机缺相运行的电磁、转矩关系
电机缺相运行时,定子的旋转磁场严重不平衡,定子会产生负序电流,负序磁场和转子发生电磁感应出近100HZ的电势,使转子电流剧增,会引起转子严重发热,缺相时电机带载能力急剧下降,电机会吸收大量有功,导致定子电流急剧增加,发热由于磁场严重不均匀,会使电机震动严重增加,从而破坏轴承和机座,所以带额定负载的缺相运行电机会立马停下来,若保护不及时动作,电机就会被烧毁,一般电机都有缺相保护。
4)缺相时电机电流的变化:
正常起动或运行时,三相电为对称负载,三相电流大小相等,小于或等于额定值。出现一相断线后,三相电流不均衡或过大。
起动时缺相:电动机不能起动、其绕组电流为额定电流4~7倍。发热量为正常温升的16~49倍,因其迅速超过允许温升而使电动机烧毁。
运行中缺相:
当满载时缺相,电动机处于过流状态 即电流超过额定电流,电动机会从疲转变为堵转,未断相的线电流增加更多,引起电动机迅速烧毁。
轻载运行电动机断相时,未断相的绕组电流迅速增加,使这相绕组由于温升过高而被烧毁。
缺相运行对于长期工作制运行的鼠笼式电动机的危害很大,这类电动机被烧毁的事故中60%~70%是由于缺相运行引起的。故对电动机的缺相防护十分重要。
处理方式:
1)欠电流或过电流继电器保护
欠电流方法就是断线一路的线电流趋于0,相应的欠电流继电器动作,切断主回路接触器以达到保护目的。 过电流方法。就是利用断相一路的相电流大于额定值,相应的过电流继电器动作切断主回路接触器,达到保护目的。一般也是用三线圈的电流继电器以增加保护的可靠性。
2)利用三相电流不平衡产生的零序电流进行单相保护
 三只电流互感器LH或一只穿心式电流互感器,其一次侧接入主回路,二次侧接一只电流继电器。三相运行时。三只电流互感器合成电势为O。二次回路中电流也为0,电流继电器不动作;单相运行时,三相电流不平衡,三只电流互感器的合成电势不为0,二次回路电流也不为0,电流继电器动作。切断主回路接触器。达到保护的目的。
3)电动机启动运行缺相双重保护电路。
保护电路动作的原理: 按下启动按钮SBl。中间继电器KAl通电,其常开触点接通中间继电器KA2的线圈,KA2常开触点接通接触器KM线圈。其主触点闭合,电机正常运行,同时KM辅助常开接通中间继电器KA3的线圈,KA3常开作为KM的自锁。使得启动按钮SBl在松开时,接触器KM能够自保。 当按下SB2时.KM线圈掉电。辅助常开断开KA3线圈,使得SB2恢复后。KM也不会得电,电机停止运转。 当电机启动时发生缺相故障时,假设A或C缺相,显然KAl不会得电,KA2和KM均不能通电,电机不会运行。如果缺B相KAl得电,但KA2不会通电,电机也不会运行。从而实现了电机的缺相保护。电机在运行过程中。如果A或B缺相。KM线圈的电压不够其额定电压,将断开其触点,电机停止运转,如果C缺相,KA3失电,电机也会停止运行,有效地保护了电动机.使得电机不致在缺相故障状态下运行而烧毁绕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