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伦通触摸屏下载问题

楼主(2017-06-02):
我从一个触摸屏上传到电脑后,下到另一个触摸屏为什么提示8000软件版本低,

网友A:
试试更新软件。。。。

网友B:
那就换新版本。

网友C:
把新旧版本都安装了试试

网友D:
有两个版本的,是用的威伦的触摸屏吗,威伦官网上有两个版本的软件。没有的话直接在网上搜也可以。

网友E:
先编译一下,再下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编译一下,再下载试试

编译之后可以了,谢谢大神

网友F:
你上传上来的应该是.xob文件吧,需要反编译一下变成.mtp格式的文件,然后你再打开程序画面下载一下看看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上传上来的应该是.xob文件吧,需要反编译一下变成....

网友H:
XOB 反编译没密码 如何破

网友I:
引用 网友H:
XOB 反编译没密码 如何破

可以试试默认的888888

网友J:
上传后,.xob文件需要反编译,然后保存编译下载就可以了

网友K(2017-07-02):
两个屏型号可能不同,所以要新软件

网友L:
官网下载最新版本即可解决

网友M(2017-09-22):
更新触摸屏软件版本就可以了

网友N(2018-02-16):
下载最新版本即可解决

网友O(2018-04-11):
回复内容: 对:唐伯虎卖烧饼回复内容,我现在需要威纶通触摸屏的程序下载到u盘上,然后拿u盘上传程序,现在的问题就是威纶通触摸屏程序下载不到u盘上,求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