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取台达伺服转矩输出

楼主(2017-06-03):
想用台达伺服来做转矩控制,看说明书只能通过模拟量输出读取转速和电流,试问,怎么直接读取转矩?如果不能直接读取的话,怎么计算出来?

网友A:
可以用通讯的方式去读扭矩的参数

网友B(2017-08-17):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通讯的方式去读扭矩的参数。但

具体怎么做,我也正在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通...

设置
P0-17=7        //地址34        P0-09=转速
P0-18=12    //地址36        P0-10=平均扭矩
P0-19=13    //地址38        P0-11=峰值扭矩
P0-20=54    //地址40        P0-12=扭力反馈
P0-21=55    //地址42        P0-13=电流反馈

查询
P0-09        //地址18、19    电机目前转速
P0-10        //地址20、21    平均扭矩
P0-11        //地址22、23    峰值扭矩
P0-12        //地址24、25    扭力反馈
P0-13        //地址26、27    电流反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通讯的方式去读扭矩的参数

都是大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