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变频器故障码清除

楼主(2017-06-03):
松下变频器,   雨天打雷…之后停电.再次通电过后就出现了自动运行得状态,不授面板控制了。   有故障码显示为LU。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清楚这个故障码呀!  求助各位,在此谢谢!!

楼主:
都是庸才  无一能人

网友A:
电源电压低于额定值85%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电压低于额定值85%了。。。

那应该怎么解决  🙏🙏

网友B:
按变频器面板的复位键或关电源。不是都是庸才,是大家都懒得理你,。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你的脑子太懒或是不好使,。比如你提我拿起筷子有怎么去夹菜,看有人理你么?

网友C:
关电,等一会再开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