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兆欧表的日常保养及选型

楼主(2017-06-03):
       如果用万用表来测量设备的绝缘电阻,那么测得的只是在低压下的绝缘电阻值,不能真正反映在高压条件下工作时的绝缘性能。数字兆欧表与万用表不同之处是本身带有电压较高的电源,电压为500~5000V。因此,用数字兆欧表测量绝缘电阻,能得到符合实际工作条件的绝缘电阻值。

       1.数字兆欧表的使用维护 测量前要先切断被测设备的电源,并将设备的导电部分与大地接通,进行充分放电,以保证安全。用数字兆欧表测量过的电气设备,也要及时接地放电,方可进行再次测量。
       测量前要先检查数字兆欧表是否完好,即在数字兆欧表未接上被测物之前,打开电源开关,检测数字兆欧表电池情况,如果数字兆欧表电池欠压应及时更换电池,否则测量数据不可取。将测试线插入接线柱“线(L)和地(E)”,选择测试电压,断开测试线,按下测试按键,观察 显示是否数字是否显示无穷大。将接线柱“线(L)和地(E)”短接,按下测试按键,观察是否显示“0”。如液晶屏不显示“0”,表明数字兆欧表有故障,应检修后再用。 必须正确接线。数字兆欧表上一般有三个接线柱,分别标有L(线路)、E(接地)和G(屏蔽)。其中L接在被测物和大地绝缘的导体部分,E接被测物的外壳或大地,G接在被测物的屏蔽上或不需要测量的部分。接线柱G是用来屏蔽表面电流的。如测量电缆的绝缘电阻时,由于绝缘材料表面存在漏电电流,将使测量结果不准,尤其是在湿度很大的场合及电缆绝缘表面又不干净的情况下,会使测量误差很大。为避免表面电流的影响,在被测物的表面加一个金属屏蔽环,与数字兆欧表的“屏蔽”接线柱相连。这样,表面漏电流IB从发电机正极出发,经接线柱G流回发电机负极而构成回路。IB不再经过兆欧表的测量机构,因此从根本上消除了表面漏电流的影响。 接线柱与被测设备间连接的导线不能用双股绝缘线或绞线,应该用单股线分开单独连接,避免因绞线绝缘不良而引起误差。为获得正确的测量结果,被测设备的表面应用干净的布或棉纱擦试干净。
       测量具有大电容设备的绝缘电阻,读数后不能立即断开兆欧表,否则已被充电的电容器将对兆欧表放电,有可能烧坏兆欧表。应在读数后应首先断开测试线, 然后再停止测试,在兆欧表和被测物充分放电以前,不能用手触及被试设备的导电部分。 测量设备的绝缘电阻时,还应记下测量时的温度、湿度、被试物的有关状况等,以便于对测量结果进行分析。

       2.数字兆欧表的选择数字兆欧表的选择,主要是选择它的电压及测量范围。高压电气设备绝缘电阻要求高,须选用电压高的兆欧表进行测试;低压电气设备内部绝缘材料所能承受的电压不高,为保证设备安全,应选择电压低的数字兆欧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