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控数据存储

楼主(2017-06-04):
我想问一下,触摸屏的问题,700LK做数据存储,如果存储介质选择的是U盘,在没插U盘的情况下,数据记录会自动存入HMI内部吗

网友A:
不会存储的,可以先存在HMI的flash当中,再用功能开关转存到U盘

网友B(2021-05-22):
引用 网友A:
不会存储的,可以先存在HMI的flash当中,再用功能开关转存到U盘...



需要怎么操作才能将数据存在U盘啊,有没有案例提供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