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模块FX3U-4AD使用平均次数的程序实例

楼主(2017-06-04):
FX3U-4AD使用平均次数的程序,说明了使用4AD中输入的模拟量数据平均次数或者数字滤波器功能的程序(FX3U-4AD程序FX3U-4AD编程实例)。
1、条件
 记载了根据下面条件编写的顺控程序举例。
 1) 系统构成
   FX3U可编程控制器上连接了FX3U-4AD(单元号: 0)。
 2) 输入模式
   设定通道1、通道2为模式0(电压输入,-10V~+10V→-32000~+32000)。
   设定通道3、通道4为模式3(电流输入,4mA~20mA→0~16000)。
 3) 平均次数
  设定通道1、通道2、通道3、通道4为10次。
 4) 数字滤波器设定
  设定通道1、通道2、通道3、通道4的数字滤波器功能无效(初始值)。
 5) 软元件的分配
   软元件............内容
    D0............通道1的A/D转换数字值
    D1............通道2的A/D转换数字值
    D2............通道3的A/D转换数字值
    D3............通道4的A/D转换数字值
2、顺控程序举例
 1)、用于FX3U、FX3UC可编程控制器

 2)、用于FX3G、FX3GC、FX3U、FX3UC可编程控制器

 =====================程序图中的注释说明=======================
 *1. 请设计输入模式设定后,经过5秒以上的时间再执行各设定的写入。
   但是,一旦指定了输入模式,是被停电保持的。此后如果使用相同的输入模式,则可以省略输入模式的指定以及T0 K50的等待时间。
 *2. 数字滤波器的设定使用初始值时,不需要通过顺控程序设定。

网友A(2019-09-03):
牛,刚好要用  ,刚好看到,刚刚好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看一下能不能用

网友B(2019-10-19):
期待有所帮助,好好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