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D77MS等运动模块凸轮生成FB块

楼主(2017-06-04):
在运动控制中,凸轮曲线是十分重要且方便的的伺服动作设定方式

本CAMMK FB适用于三菱Q/LD77MS及FX5 40/80SSC简易运动控制模块,可以通过直接输入数学函数的形式编辑分辨率为256/512/1024的行程比凸轮曲线,大大方便了凸轮曲线的编辑过程

图中QD77MS_CAMMK_1即为凸轮曲线生成FB,引脚定义如下:

i_bCambuild:生成指令触发

i_wStModule:模块起始I\O地址,FX5U此处为模块号

i_wCamNo:要生成的凸轮曲线号

i_SaveToROM:选择是否将曲线写入ROM,如希望从模块中读出凸轮曲线或希望断电后生成的曲线仍然存在,则设为TRUE,如在运行中会经常创建凸轮曲线,考虑到ROM的写入次数限制,建议将其设为FALSE

i_fPA~i_fPF为6个参数引脚,可在通过修改参数改变凸轮曲线的函数

将FB导入用户库并在程序中调用后,请将FB设为可编辑

双击FB的ST程序文件,找到函数段

图中函数区为一个二次函数,用户可将其改写为任意其他数学函数,修改程序中“fX_Val=fX_Val+1.0”语句,可以改变对应横坐标的步进值。以上实例中若将i_fPA设为-1.0,i_fPB与i_fPC设为-200.0,i_fPD设为40000,触发i_bCambuild后即可绘出如图所示的凸轮曲线,函数在定义域内的最大值对应凸轮曲线100%行程。

库文件购买地址: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c.w4002-16509776934.10.JdmMep&id=551442155608

注意删除地址中的“(*)

可选择购买用于Q\LD77MS或40\80SSC的库文件

网友A(2018-08-10):
你是我见过的最牛叉的按钮

网友B:
感谢楼主,真心感谢.顶一下

网友C(2019-05-31):
三菱PLC QD77MS定位模块 PLC运动控制视频教程教学 带ld77中文

百度网盘下载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E0sEXvUwuW0PcnNUK9Oig

提取码:egux

第1集  D77介绍

第2集  QD77参数设置

第3集  QD77内部缓存器参数第4课 MS2 ms4 MS16的JOG及原点程序讲解 (1)

第4课 MS2 ms4 MS16的JOG及原点程序讲解 (1)

第5集 定位控制的几种方式

第6集 让马达按规定速度一直转动 一直正转或者反转

第7集  中途走了一节 停止了 如何重新启动

第8集 当前定位数据监控 和如何将当前位置清零

第9集 M代码使用

第10集 直线插补 圆弧插补教程

第11集 16轴测试程序例子讲解

第12集qd77驱动参数设置

第13集凸伦同步 编程

下面链接是各种其他

三菱L系列PLC教程 LD75P LD75D124定位模块控制伺服步进教程教学 带LD75中文手册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yyG5GQUVV14hNsOTG0UYIQ

提取码:35j1

三菱PLC QD75视频教程 定位模块教接线参数程序教学 带QD75中文手册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kJjXDt8MHZRujUim0qBJ5Q

提取码:b5wz

三菱PLC QD77MS定位模块 PLC运动控制视频教程教学 带QF77中文手册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E0sEXvUwuW0PcnNUK9Oig

提取码:egux

三菱PLC教程 Q系列FX系列 FB功能块 FB管理 编程视频教程  带FB中文手册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RaBx3iVVuRrcyrnCJZKSkw

提取码:eztq

三菱PLC QD75 LD75 圆弧插补 直线插补 画各种图形 视频教程 带QD75中文手册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GbFyxFqwXbIBskn49jdayg

提取码:4ios

三菱Q系列PLC CCLink 网络通讯教程 主站从站 IO站使用教程  带中文手册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3tL39Vt-4P6Zo5n0L1Og

提取码:h78g

三菱Q系列PLC QJ71E71-100   Q03UDE  以太网 网络通讯控制教程   带中文手册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fEpc27rWGlDL0hMaErRrhg

提取码:5ehc

网友D(2019-07-31):
网盘下载不了

网友E(2020-09-10):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真心感谢.顶一下



好东西。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真心感谢.顶一下



可以讲下凸轮轴位置复原功能吗?谢谢!

网友F:
楼主给一个百度网盘地址。谢谢、

网友G(2021-08-30):
引用 网友C:
三菱PLC QD77MS定位模块 PLC运动控制视频教程教学 带ld77中文百度网盘下载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E0sEXvUwuW0PcnNUK9Oig 提取码:e...



腻踏马又是一个广告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