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700系列三菱变频器功能码对应表

楼主(2017-06-04):
参数号Pr.   用途
0.13        电机转矩调整
1.2         输出频率限制
3           电机在额定转矩时频率
4~6,24~28,
232~239     多段速度运行选择
7,8,20,21   加减速时间设定
9           电机过热保护
10~12       停止精度调整
14          V/F特性方式选择
15,16       点动运行
17          输出停止输入选择
18          超过120Hz运行
19          最大输出电压限制
22,23,66    电流限制
29          加减速时间、方式改变
30          FR-ABR制动电阻的使用
31~36       频率跳变运行(避免产生共振现象)
37,144      速度显示转换
38,39       输出频率对应于频率设定信号的校正
41~43,50    输出信号ON-OFF点调整
44~47,
110~116     一台变频器用于两台电机之间的切换时子电机运行功能
48,49       失速防止动作选择
52~54       各种监视状态显示选择
55,56       外部仪表校正
57,58       再试启动运行
59          运距离进行速度调整
60~64       智能模式运行
65,67~69    再试运行
70          使用外部制动电阻
71          使用特殊用途电机
72,240      减少噪声和漏电流
73          模拟频率设定选择
74          选择滤波时间
75          置位功能选择
76          报警内容数字化输出
77          禁止参数值的改变
78          反方向旋转限制
79          运行模式选择
80,81       选用先进磁通矢量控制方式
82,90~94   电机极数设定
83,84       自动调整使用
89          滑差补偿用
95,96       进行在线自动调整
100~109     可选的输出特性设定
117~124     与个人电脑的通信运行
128~134     PID控制运行
135~139     工频运行和变频器运行切换运行
140~143     齿隙补偿
146         内置电位器选择
148,149     模拟设定电流限制水平
150~153     电流检测信号输出
154         在失速防止运行时选择减小电压
155         第二功能激活条件选择
156,157     电流限制
158         各种监视状态显示选择
160         用户组参数读选择
162~165     自动再启动运行
170,171     监视值清楚
173~176     用户组参数的改写和清楚
180~186     输入端功能选择
190~195     输出端功能选择
199         可选的初始参数值设定
200~231     程序运行
244         延长冷却风扇的寿命
245~247     滑差补偿用
249         接地输出检测
250         减速到停止和滑行停止选择
251         输出欠相保护选择
252,253     速度变化校正
261~266     掉电后减速停止选择
270         挡块定位/负荷转矩高速频率控制选择
271~274     高速频率控制
275,276     挡块定位控制
278~285     电磁制动顺序控制
286,287     负载平滑调整
900,901     外部仪表调整
902~905     输出频率对应于输入设定信号的校正
922~923     输出频率对应内置电位器的校正

990         控制板或参数单元蜂鸣选择